[STM32L0]
L0低功耗系列的LPuart1串口的RX到底需不需要内部上拉,会不会对功耗有影响?

楼主(2022-09-23):
L0低功耗系列的LPuart1串口的RX到底需不需要内部上拉,会不会对功耗有影响?量产的一批设备,用的STM32LO53,用CUBE生成的程序都是RX都是浮空,NO_PULL,几百台里面有几个功耗不太正常,LPuart1串口是做打印信息用的,没接设备,把中间串联的1K电阻去掉后功耗就正常了,有人说RX要接上拉,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影响。重新焊接1K电阻,程序没变,功耗还是正常的,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A:
有几个功耗不正常啊?那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呢?

网友B:
正常好像是不需要上拉吧,这不也消耗么

网友C:
好像ST的不用的引脚要配置成输入就行了

网友D:
一般上拉输入也是可以的

网友E:
有可能是你的上拉电阻精度不够吧

网友F:
这个电阻如果差很多,也会产生功耗变化的

网友G:
其实浮空输入就是可以的

网友H:
我知道是ST想低功耗一般都是配置成输入,输出的话好像得上拉

网友I:
我记得串口都不需要外部上拉吧,只能内部上拉应该就行的

网友J:
你多试试呗,毕竟内部上拉是配置的事儿,外部上拉也就是焊接个电阻的事情,测测功耗,但是建议楼主,电阻精度要好好选择,否则也会影响

网友K:
有几个不正常的话,建议楼主可以检查一下硬件焊接这部分

网友L:
一般上拉的话属实能省一些MCU内部的功耗

网友M:
去掉1K电阻就正常,那你多测测呗,也许就是这个上拉电阻的事儿

网友N:
你配置程序啥的没有改变是么?

网友O:
多测测吧,我觉得上拉有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P:
这个还得看你程序配置,你设置输入好像就行,浮空输入的话是需要外部设置上拉的

网友Q:
那你试试用内部上拉,看看功耗会高么

网友R:
做低功耗方面,属实麻烦,就需要测试的地方很多

网友S:
你看看官方的电路如何设计的,参考一下,如果也有外置上拉,那我建议您也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