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ESK32-30519 + ESK32-21001测评】+RTC电子时钟

楼主(2022-09-23):
在ESK32-30519 开发板上配置有RTC,将它与数码管相结合可构成电子时钟,其形式如图1所示。
图1 电子时钟 对于RTC 的例程,它是提供时间设置功能的,并由串口来输入,其内容如下:
u32 Time_Regulate(void)
{
  u32 Tmp_HH = 0xFF, Tmp_MM = 0xFF, Tmp_SS = 0xFF;
  printf("\r\n==============Time Settings=====================================");
  printf("\r\n  Please Set Hours");
  printf("\r\n");
  do
  {
    Tmp_HH = ScanUnsignedDecimal();
  } while (Tmp_HH> 23);
  printf(":  %u", (unsigned int)Tmp_HH);
  printf("\r\n  Please Set Minutes");
  printf("\r\n");
  do
  {
    Tmp_MM = ScanUnsignedDecimal();
  } while (Tmp_MM> 59);
  printf(":  %u", (unsigned int)Tmp_MM);
  printf("\r\n  Please Set Seconds");
  printf("\r\n");
  do
  {
    Tmp_SS = ScanUnsignedDecimal();
  } while (Tmp_SS> 59);
  printf(":  %u", (unsigned int)Tmp_SS);
  return((Tmp_HH * 3600 + Tmp_MM * 60 + Tmp_SS));
}

其时间的输入发送如图2所示,值得指出的是在输入数值后,需要以一个数字符号外字符来作为结束符。但不能使用回车符,否则会出现参数遗失的现象。
2 时间设置及运行效果 当然,为了省去参数输入的麻烦,也可以通过修改函数Time_Regulate()以指定值来设置RTC初始值。修改后的函数Time_Regulate()其形式如下:
u32 Time_Regulate(void)
{
  u32 Tmp_HH = 0x18, Tmp_MM = 0x30, Tmp_SS = 0x00;
  return((Tmp_HH * 3600 + Tmp_MM * 60 + Tmp_SS));
}

其中参数Tmp_HH、Tmp_MM和Tmp_SS分别为设置的时、分、秒的值。配置数码管显示函数后,实现电子时钟功能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0}};
  CKCUClock.Bit.BKP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if (!LIBCFG_NO_PWRCU_TEST_REG)
  if (PWRCU_CheckReadyAccessed() != PWRCU_OK)
  {
    while (1);
  }
  #endif

  HT32F_DVB_LEDInit(HT_LED1);
  RETARGET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LEDC_Configuration();
  NVIC_EnableIRQ(RTC_IRQn);
  RTC_Configuration();
  printf("\r\n RTC configured....");
  TimeReg = Time_Regulate();
  RTC_Cmd(ENABLE);
  printf("\r\n");
  while (1)
  {
    if (gwTimeDisplay == 1)
    {
      Time_Display(RTC_GetCounter() + TimeReg);
      gwTimeDisplay = 0;
    }
  }
}

对应的RTC显示函数为:
void Time_Display(u32 wTimeVar)
{
  u32 THH = 0, TMM = 0, TSS = 0;
  unsigned int m,s;
  wTimeVar %= 86400;
  THH = wTimeVar/3600;
  TMM = (wTimeVar % 3600)/60;
  TSS = (wTimeVar % 3600)% 60;
  m=TMM;
  s=TSS;
  LEDC_SetData(HTCFG_LEDC_COM_D1,  NumberChar[m/10]);
  LEDC_SetData(HTCFG_LEDC_COM_D2,  NumberChar[m%10]|0x02);
  LEDC_SetData(HTCFG_LEDC_COM_D3,  NumberChar[s/10]);
  LEDC_SetData(HTCFG_LEDC_COM_D4,  NumberChar[s%10]);

网友A:
软件包的例程提供的是RTC时钟,输出到串口
楼主将它改成由数码管输出显示,这样更直觉了
若是由LCD显示屏出显示,其实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包的例程提供的是RTC时钟,输出到串口
楼主将它改成由数码管输出显示,这样更直觉了
若是由LCD显示屏出 ...

哦,后面有时间做一下。

网友B:
怎么修正RTC的精确度

网友C:
rtc外部晶振配置代码

网友D:
必须用外部的晶振吗

网友E:
RTC 使用晶振是不是有很严格的要求

网友F:
定时器用来得到RTC时钟吗

网友G:
为什么实时时钟的晶振都是32.768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用外部的晶振吗

配置合适的晶振有利于精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RTC 使用晶振是不是有很严格的要求

通常是使用32KH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时器用来得到RTC时钟吗

RTC通常是一个专用的定时器,以确保RTC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实时时钟的晶振都是32.768KHZ

应该是便于分频来达到基准计时吧

网友H:
必须要外部晶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必须要外部晶振吗

一般是

网友I:
定时器用来得到RTC时钟,精度达得到吗

网友J:
这个开发板配置有点高啊!

网友K:
自带的RTC和DS1302的实时时钟区别大不大

网友L:
rtc时钟 多久设置一次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定时器用来得到RTC时钟,精度达得到吗

可能差不都,但会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带的RTC和DS1302的实时时钟区别大不大

应该不大,精确的需要专业仪器去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L:
rtc时钟 多久设置一次合适

除非掉电或出现较大差异吧

网友M:
时钟比实际时间的慢啊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时钟比实际时间的慢啊怎么办?

校正一次时间,就是重新设置一下初始的计时值。

网友N(2022-11-01):
rtc的时钟会复位丢失如何解决

网友O:
为什么要用内置晶体的实时时钟芯片替代32.768kHz晶振晶体?

网友P:
如果时钟配置不对,会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rtc的时钟会复位丢失如何解决

配后备电池,防数据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时钟配置不对,会报错吗

一般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要用内置晶体的实时时钟芯片替代32.768kHz晶振晶体?

有时是图省事吧

网友Q:
实时时钟晶振频率(RTC)为什么是32.768KHZ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实时时钟晶振频率(RTC)为什么是32.768KHZ

为了分频后使计时较为精准点吧

网友:
RTC的电子时钟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B:
为什么有些电子钟使用T12.000晶振,另一些又使用32768

网友K:
这个配置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R:
可以移植个GUI嘛,把显示搞靓丽点。

网友S:
MCU内部有RTC为什么还要用外部时钟?

网友T:
如何实现动态保存年月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MCU内部有RTC为什么还要用外部时钟?

RTC属计时器,但工作需要时钟的配合,外部的32KHZ时钟相对会精准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何实现动态保存年月日呢?

配后备电池,配置后使其不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