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在Linux系统下如何支持openocd调试AT32

楼主(2022-09-23):
大家好,我想在Linux平台下通过Openocd调试AT32,折腾了一下发现目前主线上的Openocd没有支持AT32的flash driver,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对应的flash driver代码嘛?

网友A:
https://github.com/ArteryTek 这里有源码

借楼请教一下,这个源码应当用什么环境/工具链 编译呢? 我在win10上用git sdk编译后,能正常启动openocd和gdb server、telnet server,连接到板上时也可以成功执行 reset,halt,读写寄存器等简单操作,但是用program或flash write_image烧写程序时就报错。求指点迷津~ 这是我编译的过程:https://blog.csdn.net/m0_46882426/article/details/126217039?spm=1001.2014.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ArteryTek 这里有源码

谢谢~

网友B:
Linux下也可以用pyOCD,它支持Keil的pack包。

网友C: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A:
AT32 IDE已支持Linux环境,不知道有帮助没?

网友D:
不懂这个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