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运放周围的反馈电阻阻值

楼主:
最近试了几款运放,有些运放反馈电阻的阻值可以到几十MΩ,有些到了1MΩ,输出端的值就和理想器件理论值不一样了。
这些反馈电阻的阻值和运放的那些参数有关吗?

网友A(点评):
偏置电流、噪声、温漂、讯号源内阻。

楼主(2022-09-24):
还有别的参数吗?我关注过这个参数。感觉并不完全是这个参数的影响,我有一款运放,typ和max都比lm2904的Ibias小。但是2904是10M反馈电阻的时候,输出偏差比我这款运放小。

网友B:
建立合适的静态工作点很重要

网友C:
感觉应该和静态电流有关,具体不是很专业,还是坐等模拟大神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D:
大神过来指点吧

网友E:
粪坑里面确实也可以找到几粒米的。
因此用它否定米缸确显得不够充分。
这种方法是CCAV常用手段。

网友F:
高值的电阻在PCB上不容易实现,对PCB基材,电阻封装,焊接方式,隔离保护都要注意,另高值的反馈电阻和PCB,器件的分布参数易引起振荡.需要一定的补偿措施。可以观察一下是否发生振荡并排除PCB泄露电流问题

网友A:
反馈电阻,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太小就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