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c语言 24位变量

楼主(2022-09-24):
picC 语言  uchar a      8位
               uint a        16位
               ulong  a     32位

那么 怎么定义24位变量呢?

楼主:
一个数据 只有3字节(24位  ),定义为4字节32位,比较浪费

网友A:
如果内存资源比较紧张可以一个16位,一个八位,用的时候合并就可以了。

网友B:
float就是3字节,不过不能直接用,必须用可以自定义类型,不过要自己写运算函数,系统也不会自己调用,只是为了节约内存,可以用标准中间变量运算

网友C:
结构体struct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内存资源比较紧张可以一个16位,一个八位,用的时候合并就可以了。

float不是32位吗?

网友C:
24位应该用 signed short long 和 unsigned short long。 xc8 手册里列出了整型如下,不过编译器选项里C类型要选C90:

网友E:
听版主的

网友F:
一个16位加一个8位变量

网友G:
可以用一个8位一个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