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用户自己的程序,如果安排一些耗时的工作?

楼主(2022-09-24):
我现在只想到在ble ready后调用定时器
先定义 msg
enum user_msg_id
{
    APP_USER_DEMO_EVE = APP_FREE_EVE_FOR_USER,
    APP_CUSTS_2MS_MAIN_LOOP,//4 2ms
    APP_CUSTS_5MS_AD,
    APP_CUSTS_10MS_LED,
    APP_CUSTS_10MS_KEY,
    APP_CUSTS_10MS_WIRELESS,
    APP_CUSTS_10MS_MISC,
    APP_CUSTS_100MS_HINT,

};
然后在APP_BLE_OS_READY调用v_ble_init_ok_callback启动定时器

void v_ble_init_ok_callback(void)
{
        ke_timer_set(APP_CUSTS_100MS_HINT, TASK_APP, 101);
        ke_timer_set(APP_CUSTS_10MS_MISC, TASK_APP, 13);
        ke_timer_set(APP_CUSTS_10MS_KEY, TASK_APP, 12);
        ke_timer_set(APP_CUSTS_10MS_WIRELESS, TASK_APP, 11);
        ke_timer_set(APP_CUSTS_10MS_LED, TASK_APP, 10);
        ke_timer_set(APP_CUSTS_5MS_AD, TASK_APP, 5);
        ke_timer_set(APP_CUSTS_2MS_MAIN_LOOP, TASK_APP, 2);
}

然后在msg的回调里面处理数据:
void app_user_msg_handler(ke_msg_id_t const msgid, void const *p_param)
{
    #ifndef USE_RWIP
    switch (msgid)
    {
            //case APP_CUSTS_TEST_EVT:

            //        break;
            default:
                    break;
    }
        #else
        extern void v_cust_handler(ke_msg_id_t const msgid);
        v_cust_handler(msgid);
        #endif

}
void v_cust_handler(ke_msg_id_t const msgid)
{
        extern uint8_t fg_wakeup_by_acc;

        if(WORK_ST_OFF==e_flow_work_st)
                {

                }
        else
                {
                        switch ( msgid )
                        {
                            case APP_CUSTS_2MS_MAIN_LOOP:
                                        v_2ms_main_loop();
                                        ke_timer_set(APP_CUSTS_2MS_MAIN_LOOP, TASK_APP, 2);
                                break;

                            case APP_CUSTS_5MS_AD:
                                        v_5ms_ad_loop();
                                        ke_timer_set(APP_CUSTS_5MS_AD, TASK_APP, 5);
                                break;

                            case APP_CUSTS_10MS_LED:
                                        v_10ms_led_process();
                                        ke_timer_set(APP_CUSTS_10MS_LED, TASK_APP, 10);
                                break;

                            case APP_CUSTS_10MS_KEY:
                                        v_10ms_key_process();
                                        ke_timer_set(APP_CUSTS_10MS_KEY, TASK_APP, 12);
                                break;

                            case APP_CUSTS_10MS_WIRELESS:
                                        v_10ms_wireless_process();
                                        ke_timer_set(APP_CUSTS_10MS_WIRELESS, TASK_APP, 11);
                                break;

                            case APP_CUSTS_10MS_MISC:
                                v_10ms_misc_process();
                                        ke_timer_set(APP_CUSTS_10MS_MISC, TASK_APP, 13);
                                break;

                            case APP_CUSTS_100MS_HINT:
                                v_100ms_loop_process();
                                        #ifdef IWDG_ADDED
                                        IWDG_ReloadKey();
                                        #endif
                                        ke_timer_set(APP_CUSTS_100MS_HINT, TASK_APP, 10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我的led处理里面比较耗时,但是也最多2ms,有一个uart中断,中断中只是idle收DMA接收到的数据(rdtss的例程里面的)
systick 中断,中断中只有变量简单操作
#define TIMER_GO(timer)                 {if(timer>TIMER_STOP) timer++;}

void tick_handler (void)
{
        d_system_time_clock++;

        if (delay_timer > TIMER_STOP)
                delay_timer++;
        if (timer_10ms_tick < 14)
                timer_10ms_tick++;
        else
    {
                timer_10ms_tick = 0;
                fg_10ms_trigger = TRUE;
    }
        if (timer_2ms_tick < 1)
                timer_2ms_tick++;
        else
    {
                timer_2ms_tick = 0;
                fg_2ms_trigger = TRUE;
    }

        if (timer_5ms_tick < 6)
                timer_5ms_tick++;
        else
    {
                timer_5ms_tick = 0;
                fg_5ms_trigger = TRUE;
    }

        if (timer_100ms_tick < 100)
                timer_100ms_tick++;
        else
    {
                timer_100ms_tick = 0;
                fg_100ms_trigger = TRUE;
    }

        if (timer_1000ms_tick < 1000)
                timer_1000ms_tick++;
        else
        {
                fg_1000ms_trigger=TRUE;
                timer_1000ms_tick=0;
    }

        TIMER_GO(w_refresh_guard_timer);
        TIMER_GO(w_system_sleep_timer);
        TIMER_GO(w_power_delay_timer);
        TIMER_GO(w_recv_bt_timerout);
        TIMER_GO(w_send_timer_out);
}

还有一个IO中断,
void v_wakeup_on(void)
{

         if ( EXTI_GetITStatus(KEY_INPUT_EXTI_LINE)!= RESET)
    {
            if(now_not_insleep==FALSE)
                       fg_wakeup_by_acc=TRUE;
        EXTI_ClrITPendBit(KEY_INPUT_EXTI_LINE);
    }
}

我使用发现有2个问题:
1:time定时不准,明显慢
2:遇到死机的情况(几个小时可能会出现,没有手机连接过蓝牙),因为所有IO都被使用了,无法跟踪,

版主,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分时间片。不要那种循环式的delay()

楼主:
用户程序没有任何这种死等的delay,只是计算耗时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用操作系统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还是用操作系统好点。

这个就是用的n32wb031里面的RWIP

网友C:
请使用定时器创建函数ns_timer_create进行用户任务的切换。

网友C:
软件定时器相对硬件定时器来说,会有一定误差。

网友D(2023-02-01):
解决了吗,我用ke_timer_set函数,定时1s,实测是7s

楼主(2024-04-01):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我用ke_timer_set函数,定时1s,实测是7s

我已经放弃这个芯片了,换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