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Mounriver studio仿真

楼主(2022-09-24):
点击调试然后弹窗提示“launch failed.Binary not found”,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把主题从深色调回浅色,就没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您好,这个提示表示编译生成的二进制文件没有自动刷新成功,这时直接在文件资源区按F5手动刷新即可。因为切换主题配色也会刷新资源区,所以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刷新一下

网友C(2022-12-03):
这个是没有生产文件吧。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编译出错了呢?

网友E:
确实必要的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