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纹波问题

楼主(2022-09-24):
同事做了一个48V20A的充电器,对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恒流阶段发现居然纹波峰峰值有5A那么多,这对电池而言是不是很不安全呢?

@王栋春那么,我刚发在楼下的帖就甭回复了。
@NK6108 :同事已经意识到了,他正在做修改,谢谢坛友。
@王栋春纹波 5A,最坏的情况,是 基数已是 20A ,若临近充满时没转为恒压,那就相当于 全程超标 25% ,这 磷酸铁锂 能否承受 ?!
@NK6108 :是锂磷铁电池。
LED 如果这样搞,就是 欠压过压交替,光效下降,寿命缩短。
这情况可理解成 恒值加脉冲,这纹波在哪位置,此图看不清楚,如果是 20+5 ,那就是超标 25% ,这种电池能否承受。

网友A:
当电池充电充到 48V 时,电流还是 20A ?!

@NK6108 :这个问题我仔细问问同事。
@王栋春 :恒流充电阶段是到了 48V 才终结的,是直接终结,没有 (因不需) 涓流期的吗 ?
不是的,同事说是恒流充电阶段。

网友A:
一方面,持续或脉动的,高达 25% 的过流充电,磷酸铁锂 这材质能否耐受,
另方面,那充电器的情况,是只此一台还是整批如是,若然是整批,那么 不是质量问题就是设计如此。

网友B:
有可能你的电流环没调好。

@王栋春也就是 机子自己的配置没做好 了,猜测合理。
确实是电流环路的问题,同事已经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方面,持续或脉动的,高达 25% 的过流充电,磷酸铁锂 这材质能否耐受,
另方面,那充电器的情况,是只此 ...

过流25%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出的,其二充电器规格是48V20A,你知道电池容量是多少?你知道此时是多少C充?

网友A:
恒流  20A ,纹波的 峰峰值 5A ,
因为,代表 电流量值 的标杆 没看到,所以我以最糟的情况来说事,亦就是  20↹25 这样。

@NK6108 :收到,谢谢坛友赐教。
@王栋春给恒压源充电,限(或恒)流是必然的,充电方式则有连续或脉冲两种,阁下这操作不过是 两法叠加,只要不是严重超倍率,电池大概不会「闹意见」。
@王栋春 : 情况最「好」的,是 20A±2.5A ,但如此波动也超过 ±10% 了,能过不能,用户说了算,我可没发言权。
可以理解为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流25%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出的,其二充电器规格是48V20A,你知道电池容量是多少?你知道此时是多少C充? ...

首先,在楼主发的图中,
没看到代表电流量值的数字,已截图及下载 双重作实,

接着,既为 恒流,电路状况按理只会影响电动势,
算你电池容量是「零」,也该不过是  闪充、「已满」提示、或干脆不开机,
严重超倍率充电,亦只会对电池不利,充电器的稳流机制不会受影响,
纹波的成因,只能是充电器(或它的电源)自身的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