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析下这个相序检测电路的原理?

楼主:
网上看到的一个电路,不知道能不能正常运行,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方案,网上看了很多方案,基本都是整流滤波采样,电路非常复杂,这个电路不需要复杂的整流滤波采样,仅仅使用几个电阻,二极管和光耦来检测三相电相序,同时也兼具过零检测功能。

哪位可以分析下这个电路功能?为啥能实现相序检测?A,B,C相接在光耦上什么时候可以让光耦导通呢?导通后时序如何,怎么判断相序?
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判断相序软件上是要判断每相出现的先后顺序?不是判断频率之类的吧,这个A,B,C相出现的先后顺序具体怎么判断呢?

网友A(点评):
以B相为基准点,结合波形分析。

网友B(2022-09-25):
发光二极管有正向电压的时候导通呗。
至于相序,用示波器两个探头同时看一下光耦两路输出就明白了。

网友C: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A:
结合三相电源的波形图来分析或许会好理解一些。

网友D:
前后时间差不一样是画图问题,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E:
其实就是上升沿的时间差不一样,一个是1/3周期时间差,一个是2/3周期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