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懂DMX512嘛

楼主(2022-09-25):
刚开始学,然后了解到DMX512,现在无法实现通信,也没办法发送数据包。有偿请教!

                            tyw  注

tyw
@7ruman :红包就免了,哈哈,常来二姨家看看,捧个人场
@tyw :没法加好友。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发红包。大佬加下好友!!!
@tyw :谢谢大佬!!!orz
tyw
去下资料啃

网友A:

用串口的数据发送就可以了啊,发送的时候注意起始码的数据第九位设为0,后面的调光数据第九位设为1

网友B:
以前搞过,有点忘了。
刚刚查了下程序,就是利用485总线的电平输出,先把TXD引脚设为普通IO口,低电平一段时序作为帧起始,然后再配置为串口的TXD输出口,按照规则发出字节。
没什么难的,就是注意要强行控制IO输出一段低电平做起始时序,并且串口配置为2停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