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F3277替换STM32

楼主:
摘要:原本项目上使用了STM32F103RCT6这一款单片机,奈何ST的芯片疯涨所以换了国产灵动微电子的MM32F3277G7P,随笔分享一下使用该芯片的一些注意事项。
一、资源对比

STM32F103RCT6 拥有的资源包括:48KB SRAM、256KB FLASH、2 个基本定时器、4 个通用定时器、2 个高级定时器、2个 DMA 控制器(共 12 个通道)、3 个 SPI、2 个 IIC、5 个串口、1 个 USB、1 个 CAN、3 个 12位 ADC、1 个 12 位 DAC、1 个 SDIO 接口及 51 个通用 IO 口。

MM32F3277G7P属于灵动微电子全新主流型 MM32F3270 系列,这款芯片是去年12月份才开始供货,该系列 MCU 搭载了 Arm® Cortex®-M3 内核,最高主频 120MHz。

MM32F3277G7P包括: 512KB Flash,128KB RAM、3 个 12 位的 ADC、2 个 12 位的DAC、2 个比较器、2 个 16 位通用定时器、2 个 32 位通用定时器、2 个 16 位基本定时器和 2 个 16 位高级定时器、2 个 I2C口、3 个 SPI、3 个 I2S 和 8 个 UART 、1 个 USB OTG、1 个 CAN 、1 个 SDIO接口及45个通用 IO 口。

楼主(2022-09-25):
二、拆换芯片

替换之前

楼主:
替换之后

接下来就是新建工程了

楼主:
三、新建工程
1、安装 Keil pack 包

如果正在使用STM32或者GD32,然后想使用MM32芯片,第一步就是下载并安装MM32 Series Keil pack,安装完成后你才可以选择该系列的芯片。

楼主:
通过Keil 网站下载pack 包安装,通过 https://www.keil.com//pack/ 或 https://www.keil.com/dd2/pack/ 链接,浏览并找到 MindMotion 系列的相关 pack。

楼主:
点击Download下载,下载后点击安装包手动安装。

楼主:
2、下载官网例程

目前关于这一款芯片的资料还是比较少,毕竟才量产了两三个月,网上关于MM32芯片的资料都是关于做智能车的视频资料,可以上B站看看。

楼主:
在产品那一栏找到主流型MM32F的工具和软件,就可以下载例程了。

楼主:
下载完成后解压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三个文件夹。

楼主:
Demo_app:这里面放了两个官方的模板例程,分别是以太网和音视频播放的例程,有需要的可以参考。

Device:这里面放了的是库文件。

MM32F327x_Samples:这里面放的是MM32各个外设的例程,不是很多,但是基本够使用。

楼主:
之后随便打开一个工程,是不是感觉工程文件夹看着眼熟,跟正点原子例程的工程文件夹很像。

楼主:
所以说你只要会STM32的标准库,使用MM32芯片就跟STM32一模一样。再看一下例程中的按键扫描函数,跟正点的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楼主:
完全的标准库写法,所以如果觉得STM32有点贵,可以考虑使用MM32来做替换。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15);                      //Disable JTDI   AF to  AF15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15);                       //Disable JTDO/TRACESWO   AF to  AF15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15);                       //Disable NJRST   AF to  AF15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15);                       //Disable AF Funtion   AF to  AF15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楼主:
前几天看到也有网友说GD32也开始有假货了,目前GD32F103C8T6常态下是5元左右,市场报价为35元(国产GD)。这款MM32官方价格还是16元/片,价格不算高。目前这款芯片小编还处于各个外设测试使用阶段,后期会不断更新芯片的使用体验,来先替各位踩个坑!

网友A:
从硬件资源上来说一点也不逊色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几天看到也有网友说GD32也开始有假货了,目前GD32F103C8T6常态下是5元左右,市场报价为35元(国产GD)。这 ...

既然每个芯片都有设备识别id  那么不是很容易就能辨别真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