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这是咋回事?

楼主(2022-09-25):
我用APM32F030做了一块小板子,BOOT0悬空,按下复位按键,松开后程序不运行(必然不运行)。但我把手指头贴到芯片上面,按下复位按键,松开后程序正常跑起来了。这是啥原因呢?

网友A:
这个引脚应该是高阻输入,人体对其有影响;像台灯/微波炉等触摸开关,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B:
boot 0最好弄个10K或以下电阻接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 0最好弄个10K或以下电阻接地吧

有接地,没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引脚应该是高阻输入,人体对其有影响;像台灯/微波炉等触摸开关,都是这个原因 ...

有点类似于触摸

网友C:
高阻输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