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AT085评测+霍尔电机正反转

楼主(2022-09-25):
凌鸥 的MCU 功能强大,官网也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例程序;可惜个人时间安排从匆忙,活动临期只能交上一份 霍尔电机 按键启动停止的作业;如下视频所示:

本次活动主要遇到一个芯片烧写的问题;在此做个简单的记录:

由于手头上没有官方例程推荐的 JLINK 烧录器,就简单从现有的 NUCLEO 板接线到 凌鸥 的demo 板上;关于 ST NUCLEO 板上的 SWD 接口,排列如下: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打开一个外设例程,首先重设置目标芯片

更改烧录器内容

在连接正常的条件下,SW Device 会显示识别到目标芯片
初次demo 板上电没能识别到,参考群友们的意见,把芯片补锡一遍解决问题

工程文件编译通过,但在下载程序时出现如下错误:

怀疑是烧录器问题,前后更改,也参考群友们的意见,使用 JLINK 或注意上电时序,但问题依旧
后来怀疑是否下载选项设置不对,和工作人员确认后,是擦写芯片的位置没有选对

改为全擦写后,问题解决

网友A:
为什么全部擦除就可以?

网友A:
是因为部分擦除的下载算法有问题?

网友B:
直接用STLINK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STLINK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是的,芯片支持JLINK,ULINK,STLINK等,只要仿真支持SWD协议都可以进行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