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MM32F3273上运行MicroPython,对于性能进行测试

楼主(2022-09-25):
通过设计简单的测试电路,验证了MicroPython在MM32F3273上运行的情况。初步证实它可以运行移植后的MicroPython。

一、电路板设计1、原理图

楼主:
2、PCB设计
  下面是为了实现快速制版设计的PCB图。

楼主:
3、焊接制作

楼主:
二、下载MicroPython
  使用MM32-LINK,将来自于灵动的MicroPython下载到MM32F3272中。

楼主:
1、测试MicroPython
(1)测试晶振信号
  由于来自于MindMotion的MicroPython需要使用到外部的高频晶振,所以在上电之后应该能够测量到晶振信号。

楼主:
(2)测量REPL输出信号
  在UART1的TX上应该能够测量REPL在上电后给出的提示信号。下面通过示波器可以看到在上电后UART1-TX发送的波形。证明此事MicroPython的确在MM32F3272中运行起来了。

楼主:
三、测试STM32 Boot-loader
  MM32也具有UART-ISP功能,那么是否它可以使用STM32的UART-ISP对应的BootLoader下载程序呢?下面测试一下。
  1. ** USBBT Link error 1.
  2. ** USBBT erase pages error ! 1

 由此可以证明,MM32的 UART-ISP与STM32的UART-ISP并不兼容。

楼主:
§02 测试MicroPython
  制作一个转接口,测试在MM32F3272G6P上运行的MicroPython。

一、测试LED
1、测试代码
from machine                import Pin,UART
import utime

led = Pin('PB2', mode=Pin.OUT_PUSHPULL)
btn = Pin('PB8', mode=Pin.IN_PULLUP)

print("Test Pin In/Out.")

while True:
    utime.sleep_ms(100)
    led.low()
    utime.sleep_ms(100)
    led.high()

楼主:
2、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