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F3277 + ESP8266 使用指南(1. 实现 TCP Client 透传)

楼主(2022-09-25):
    主控芯片:MM32F2377 (MB-039)

    WiFi 适配器:ESP8266

    开发环境:IAR 7.80.4

    调试助手:ESP8266 调试工具V2.2

    ESP8266 AT 指令烧录工具:flash_download_tool_3.9.2.exe

    网络调试工具:hercules_3-2-8.exe (TCP)

从上周开始使用 ESP8266,磕磕绊绊终于实现了 TCP 和 MQTT 的通讯。

楼主:
ESP8266 简介

ESP8266 由乐鑫公司开发,提供了一套高度集成的 Wi-Fi SoC 解决方案。

    通讯接口:UART
    用户配置:AT 指令集
    工作模式:
        Station:作为客户端连接路由器
        AP:ESP8266 自身作为热点供用户连接
        Station + AP:即能作为热点也能作为终端设备
    AT 指令:
        AT 指令下载:乐鑫官方 AT 下载地址 / Ai-thinker AT 下载地址
        指令详情可见 ESP-AT 用户指南
    烧录工具:ESP8266Flasher 或者 flash_download_tool

楼主:
ESP8266 烧录 AT 指令集

这里使用的是 flash_download_tool.exe 工具,AT 包用的是乐鑫官方提供的 v2.2.1.0 ESP8266-IDF-AT_V2.2.1.0.zip

选择 factory_WROOM-02.bin ,地址选择 0x00

楼主:
勾选正确后,点击 START,这里需要你按一下 RST 键,或将 RST 接口重新上电复位,之后就会开始烧录了。

楼主:
ESP8266 连接 USB 转 TTL

烧录完 AT 指令后,先将 ESP8266 连接 USB 转 TTL 设备试一下,我这里用的是 YS-CH340,连接方式如下:
esp8266_ttl

这里使用的调试工具是 ESP8266调试工具V2.2,一开始用的是山外多功能调试助手,发送 AT 指令没有应答,后来发现山外多功能调试助手的回车只发送’\n’,不发送’\r’,而 AT 指令需要 ‘\r\n’。

网友A:
esp8266作为tcp服务器端怎么向客户端发送数据

网友B:
ESP8266串口怎么连接外部设备?

网友C:
如何让ESP8266启动自动进入串口透传模式

网友D:
怎样实现ESP8266与摄像头模块的实时传输

网友E:
esp8266如何进行tcp服务器下透传

网友F:
这种芯片和单片机的连接方式是什么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esp8266如何进行tcp服务器下透传

设置单链接,透传只能在单连接模式下进行

网友H:
ESP8266 可以即做服务器也做客户端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如何让ESP8266启动自动进入串口透传模式

设置指令AT+SAVETRANSLINK可以设置上电自动进入透传模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H:
ESP8266 可以即做服务器也做客户端吗

ATK-ESP8266 模块支持 LVTTL 串口,兼容 3.3V 和 5V 单片机系统,可以很方便的与你的产品进行连接。模块支持串口转WIFI STA、串口转AP和WIFI STA+WIFIAP 的模式,从而快速构建串口-WIFI 数据传输方案,方便你的设备使用互联网传输数据

网友K:
引用 网友H:
ESP8266 可以即做服务器也做客户端吗

这个模块可以连网就是连接你家中的路由器,也可以作为一个热点来让你的手机连接它

网友L:
esp8266支持http协议吗

网友M:
esp8266能既做tcp又做udp么

网友L:
esp8266作为客户端如何固定接收数据的端口

网友:
esp 8266设置成sta 客户端 开启透传模式

网友N:
ESP8266如何实现与服务器的TCP通讯

网友O:
ESP8266怎么改波特率?

网友P:
怎么用ESP8266把数据传输到电脑

网友Q:
esp8266怎么连接onenet

网友A:
esp8266 连接多少个客户端

网友R:
两个单片机使用esp8266间如何直接通信

网友S:
有免费的空间可用么?这是连的什么云?

网友T(2022-11-01):
哪条指令是实现客户端到服务器端通信?

网友U:
mm32和esp8266的通信接口是什么呢

网友V:
这个如何配置esp8266的呢?

网友W:
可以实现mqtt连接阿里云的物联网服务器吗

网友X:
tcp client需要透传才能通信吗?

网友Y:
MM32F3277 +esp8266怎么将数据传给云平台

网友Z:
手机通过esp8266远程控制MM32F3277 单片机怎么实现

网友AA:
MM32F3277 和esp8266功耗是多少?

网友AB:
esp8266WIFI模块怎么通过MM32F3277 自组网

网友AC:
MM32F3277 与串口WiFi模块ESP8266如何配置

网友AD:
基于MM32F3277 和ESP8266的物联网控制系统

网友AE:
8266可以即做服务器也做客户端吗

网友AF(2022-12-06):
这个ESP8266有MQTT固件的 吗?

网友AG:
这个怎么构造json格式的数据呢?

网友AH:
TCP Client 透传最大传输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