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027工程导入不了

楼主(2022-09-26):
我用的CCS9,导入了一个工程·。第一次·正常,第二次就出问题了·。
界面如下:
这可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A(2022-11-18):
你好,博主,我最近遇到了28027的关于ADC的问题,想请教你,请问怎么联系你,或者你看看我发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博主,我最近遇到了28027的关于ADC的问题,想请教你,请问怎么联系你,或者你看看我发的贴子 ...

你的帖子在哪?发个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帖子在哪?发个链接

你好,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第一次使用,不太熟悉本论坛,所以上午没有能够插入图片。ADC我设置的通过定时器0触发

我的代码在下面:

具体代码:
void ADC_Init(void)
{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1;    //开启ADC外设时钟
        EDIS;

        InitAdc();//初始化ADC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6;//采样窗口设置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1;//选用ADCINA1通道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1;//采用定时器0作触发源

        AdcRegs.ADCSAMPLEMODE.bit.SIMULEN0=0;//顺序采样
        Adc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1;//锁存转换结果前1个周期产生INT脉冲
//
    PieVectTable.ADCINT1 = &adc_isr;//中断地址

    AdcRegs.INTSEL1N2.bit.INT1E=1;//开启中断线1
    AdcRegs.INTSEL1N2.bit.INT1SEL =0;//中断线1选择soc0
    AdcRegs.INTSEL1N2.bit.INT1CONT=0;//连续采样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1 = 1;//PIE级中断

    IER |= M_INT1;//CPU级中断
    EINT;//开启总中断
    ERTM;
//
}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while (AdcRegs.ADCCTL1.bit.ADCBSY == 1);//查询转换是否结束
        int16 A;
        A=AdcResult.ADCRESULT0>>4;
        AdcRegs.ADCINT**CLR.bit.ADCINT1 = 1;//清楚寄存器中的标志位
        AdcRegs.ADCINTOVFCLR.bit.ADCINT3 = 1;//清楚寄存器中的溢出位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下面为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

具体代码
interrupt void TIM0_IRQn(void)
{
        EALLOW;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1;//中断子程序
        PieCtrlRegs.PIEACK.bit.ACK1=1;//定时结束之后,向PIEACK写1清零,以保证后续中断可以继续响应
        EDIS;
}

整个编译没有错误,但是通过proteus软件仿真,不能进行样。

我怀疑是ADC程序写错了,或者定时器0没有触发ADC采样,我也不知道哪里错了。向您请教一下,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这样也不方便看,我发给就你一个固件库吧,里面好多官方例程,AD例程也有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也不方便看,我发给就你一个固件库吧,里面好多官方例程,AD例程也有不少。

谢谢,TI提供的例程我之前下载过了。但还是不能找到哪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TI提供的例程我之前下载过了。但还是不能找到哪里出现了问题

你试试例程好不好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试例程好不好使?

也不太行,我再找找原因吧,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太行,我再找找原因吧,谢谢你了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