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楼主(2022-09-26):
使用stm32的HAL库开发GD32F103,使用串口向上位机发送数据,得到的数据乱码,GD32f103支持108M的时钟,但stm32最高72M,于是就配置成72M,波特率是4800。图片是配置串口和主循环,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感谢!

串口配置

串口配置

串口助手

串口助手

主循环

主循环

网友A:
示波器看下TXD脚的波形就知道波特率对不对了。

楼主:
好,我试试看,感谢。

网友B:
串口和printf相关函数写了没?

网友C:
你还是老老实实用GD的库来开发吧

网友D:
GD有自己的标准库,那个也比较好用

网友E:
GD有自己的库 为什么还要用st的库呢

网友F:
其实如果有条件的话 最快的办法就是用示波器看看实际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G:
楼主的时钟配置代码是什么样的 贴一下看看

网友H:
应该是st的库不适用于GD芯片导致的波特率错误了

网友I:
如果转换成16进制看看代码 确定每次发送相同数据的时候收到的16进制一样  那么就肯定是波特率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J:
估计如果直接换上gd的库 就能好使了  也不用看什么波形了

网友K:
你发送数据 是不是按照 ascii发送的   你接收显示 也需要使用ascii接收

网友K:
时钟 不匹配   波特率 需要你自己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和printf相关函数写了没?

写了,目前问题已解决,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时钟 不匹配   波特率 需要你自己计算

对的,计算后正常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GD有自己的标准库,那个也比较好用

时间比较急,就直接移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