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手持VH501TC多功能混合传感器信号采集读数仪

楼主(2022-09-26):
如何使用手持VH501TC多功能混合传感器信号采集读数仪
电池仓
电池仓位于设备背面下半部分, 仅当使用 5 号电池供电时需要操作电池仓,锂电池供电的设备无需操作电池仓。默认情况下,电池仓盖处于锁定状态无法直接打开,在需要安装或者更换电池时,应将水平拨动开关推至解锁侧,在电池安装完成后必须将开关推至锁定侧。注意:在安装电池时必须按照仓内+/-符号对应电池的正/负极,错误的安装极性会永久性损坏设备。

指示灯
VH501TC 有 3 个 LED 指示灯,从左到右依次为电源、运行和传感。三个指示灯的闪烁状态及含义见下表

屏幕
屏幕完成传感实时数据、信号质量、运行状态、参数设置、历史数据等信息显示。VH501TC 有两个主显示窗口,分别为实时数据窗口和历史数据窗口,见下图。

实时数据窗口分为三个区域,分别为顶部的标题栏,左侧的主测数据显示区和右侧、底部的参数状态区。历史数据窗口以表格形式显示了已保存的数据。窗口切换以及窗口内图标、文字的说明,在后续章节还会详细介绍。

按键
按键是用户主操作区, VH501TC 共有 3 个按键。【开关机(电源)/上一个】 【页面切换/参数设置】 【保存数据(存储)/下一个】
根据按压某个按键时间长度不同分为单击和长按两种操作。单击:按下按键后立即释放,整个动作时长不超过 500 毫秒。长按:按下按键后保持保持至少 2 秒。
以下为按键操作说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