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个丝印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9-26):
请教如下图片所示的管子丝印,型号是什么。
谢谢。

你这画的很形象啊

楼主:
没有搜索到这个丝印啊

网友A:
BSS169H6327

你可以核对一下

网友B:
这个丝印有点怪呢

网友C:
是MOS管 N沟道 100V 170mA,用万用表也可以测试出来的

网友D:
注意,这可不是普通的NMOS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神,我还怀疑我之前查的资料呢,应该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