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每日一问 | MCU的底部的焊盘有啥作用?

楼主(2022-09-26):
对于很多MCU肚子上都有一个接地的焊盘,这个有啥作用呢?

网友A:
有的是为了散热,有的是有用的IO或者是GND,方便用户电路设计的,也是为了让GND充分接触

网友B:
散热,接地

网友C(2022-10-26):
散热?就MCU那点热量,一般不需要散吧。
我觉得这就是因为用了这种标准封装,咋都要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就MCU那点热量,一般不需要散吧。
我觉得这就是因为用了这种标准封装,咋都要加一个。 ...

有时候MCU还是很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