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可以用ST_Link烧录吗

楼主(2022-09-26):
1)请问一下AT32可以用ST_Link烧录吗?
我使用AT32F403ACGU7,SWDIO,SWCLK,VCC,GND与ST-link连接。Keil上显示识别ST_Link正常,但在“setting->SW Device”内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单片机有独立3.3V供电。
所以这款芯片支持ST_Link吗
2)AT32的核心板哪个途径有卖?
淘宝上没有相应PCB,原理图和资料。有没有官方途径。

网友A:
支持JLINK。
有需要加Q:2503872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JLINK。
有需要加Q:250387270

我知道支持jlink,想问问支不支持stlink

网友B:
st-link v2一直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C:
一直用的j-link烧写

网友D:
ST LINK V2是便宜一点,但是不可以动态设置断点吧。 去淘宝 买个70~80的 AT LINK 工具不要省。

网友E:
jlink下载就可以

网友F:
Jlink/ULink/ST-Link/DAP-Link

网友G:
        可以用STlink烧录

网友H:
32位mcu可以用stlink烧录

网友I:
仿真调试器基本可以通用。

网友J:
可以使用Jlink 或 CMSIS-DAP 烧录调试

网友H:
AT32和ST的32位MCU一样

网友K:
没问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