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高频下电阻等效模型

楼主:
实际电阻可以等效为理想电阻R和寄生电感Ls的串联;寄生电感Ls的值很小,通常情况下感抗Zl远小于阻抗Zr,我们可以忽略寄生电感的影响,但在高频下则需要考虑感抗Zl,这里看下两个案例。

一、MCU最小系统
在MCU最小系统中,经常看到数字电源DVDD和模拟电源AVDD之间串联一个小电阻,实际上他们的电源来自同一个。

当电阻R上的电流在10mA时,AVDD和DVDD之间直流电压相差10mV,小于大多数直流电源上的纹波电压。对于数字电路经DVDD产生的电源耦合高频干扰来说,寄生电感Ls产生的感抗远大于阻值1Ω,可以起到隔离数字干扰作用。

二、电力电子开关

MOS管开关导通时有电流,当开关断开时,主电路的寄生电感Ls为了阻止电流变化,会产生高压加载到MOS管上,将开关击穿;给MOS管并联RC吸收电路是常用的保护做法。串联电阻R2是将电容C1储存的能量通过开关Q1泄放,不串联电阻会造成开关过流损坏(电容C1足够小可以不串联R2)

网友A(2022-10-09):
这个电子开关上口接电感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一般电容才会有寄生电感 为什么这里的电阻也会有寄生电感呢

网友C:
电阻的等效模型:由电阻、电感、电容三部分构成。

其频率特性根据不同的本身特性有所变化。
当电阻阻值较大时1MΩ,电容对总体阻抗的影响比较明显,频率越大阻值越小。

网友D:
在高频电路中,由于要考虑引线带来的影响,当频率继续升高时,总的阻抗开始上升。

网友E:
mos管做开关时 其打开的频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F:
通过pcb的布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寄生电感

网友G:
因为是高频电路对电感比较敏感

网友H:
为啥电阻会有寄生电感啊

网友I:
电阻串联电感后并联电容。

网友J:
高速电路电容的寄生电阻和电容都不能忽略,因此其高速电路等效模型是电容,电阻和电感的串联

网友K:
常见电阻连接方式与其等效模型有哪些?

网友L(2023-10-28):
楼主分析的是阻抗的影响,单单电阻就是消耗电源限流等

网友M:
电阻一般都是限流,部分稳压

网友N:
其频率特性根据不同的本身特性有所变化。
当电阻阻值较大时1MΩ,电容对总体阻抗的影响比较明显,频率越大阻值越小。

网友O: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P: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Q: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P: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Q: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