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电路基本模型和电路基本定律的总结

楼主(2022-09-26):
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 详解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了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和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网友B:
一直很纠结于电压源和电流源的等效转换哪块

网友C:
我记得这个是上大学那时候学的 现在已经降级到高中学习了吗

网友D:
相对来说都是很简单的电路模型

网友E: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视在功率都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视在功率都是怎么算的呢

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恰好相当于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关系,S相当于斜边,P和Q相当于两条直角边,称为功率三角形。

网友G:
有PPT源文件吗?

楼主(2023-10-28):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楼主: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楼主: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H: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楼主: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H: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楼主: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视在功率都是怎么算的呢

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无功功率Q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恰好相当于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网友J:
楼主这个知识很好,一般是高中基础

网友K:
引用 楼主: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SPI如何改善匹配的?

楼主: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L: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