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557三极管引脚参数图及替代、应用

楼主(2022-09-26):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BC557三极管 进行分享:
  • BC557 是什么管子?
  • BC557 三极管参数
  • BC557 引脚参数图
  • BC557 替代型号
  • BC557 品牌
  • BC557 应用
  • BC557 优缺点

BC557 是什么管子?

BC557 是一种 PNP 晶体管,用作电子电路中的放大器或开关、驱动器模块、放大器模块等。

当基极接地时,BC557 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将关闭,当向管脚提供信号时,它将打开。

下图显示了 PNP和NPN 晶体管的区别,逻辑状态(蓝色)用于在接地电压和信号电压(发射极-基极电压 V BE)之间切换,如下图所示:

BC557 PNP和NPN晶体管的区别

BC557 晶体管的增益值为110到800,这个值决定了晶体管的放大能力。可以流过集电极引脚的最大电流为 100mA,因此我们无法使用此晶体管连接消耗超过 100mA 的负载。要偏置晶体管,我们必须向基极引脚提供电流,该电流 (I B ) 应限制在 5mA。

当 BC557 晶体管完全偏置时,可以允许最大 100mA 的电流流过集电极和发射极。此阶段称为饱和区,集电极-发射极 (V CE )或基极-发射极 (V BE )允许的典型电压分别为 200 和 900 mV。

当基极电流被移除时,晶体管完全关闭,这个阶段称为截止区域,基极发射极电压可能在 660 mV 左右。

BC557 CAD模型
1、BC557 晶体管的电路图
BC557 晶体管的电路图

2、BC557 晶体管尺寸图
BC557 晶体管尺寸图

3、BC557 晶体管 3D模型
BC557 晶体管 3D模型

BC557 三极管工作原理

在 BC557 PNP 晶体管中,空穴是多数载流子,而在 BC557 NPN 晶体管中,电子是多数载流子。尽管空穴是多数载流子,但基极端在晶体管的整体运行中仍然很重要。

在 NPN 情况下,从发射极发射空穴而不是电子,它们通过集电极端子成为集电极。

1、下图为 BC557 晶体管的结构图
BC557晶体管的结构

BC557 被称为电流控制器件,因为基极侧的小电流用于控制其余端子上的大电流。

当晶体管关闭时,基极端子有电流,而当晶体管打开时,基极端子没有电流。

2、下图为 BC557 晶体管电路图
BC557 晶体管电路图

BC557三极管参数
  • 封装:- TO-226-3、TO-92-3
1、BC557引脚参数图
BC557 封装外形尺寸图(来源于采芯网)

  • 晶体管类型:PNP
  • 最大集电极电流(I C ):- 100mA
  • 最大集电极-发射极电压 (V CE ):- 45V
  • 最大集电极-基极电压 (V CB ): - 50V
  • 最大发射极基极电压 (VBE):- 5V
  • 最大集电极耗散 (Pc):500 毫瓦
  • 最大转换频率 (fT):100 MHz
  • 最小和最大直流电流增益 (h FE ):125 至 800
  • 最高存储和工作温度:-65 至 +150摄氏度
2、BC557引脚图
BC557 引脚参数图(来源于采芯网)

BC557 引脚参数

BC557 晶体管是一个 3 引脚硅芯片,其中引脚 1 用作电流流入的集电极,引脚 2 是控制晶体管偏置的基极,引脚 3 是电流流出的发射极。

  • C(1 集电极):整个集电极端子的电流供应
  • B(2 基极):晶体管的基极端子控制偏置
  • E(3 发射极):电流通过发射极流出
BC557 引脚图

BC557 替代型号

BC557 PNP 晶体管的等效型号为:BC157、2N3906、BC558、2SA1943、S8550、BD140、TIP127 和 TIP42。

BC557 NPN晶体管的互补型号是:BC547。

BC557 晶体管的 SMD 版本是: BC857-SOT-23、BC860-SOT-23、BC857W-SOT-323 和 BC860W – SOT-323。

BC557 晶体管的电流增益范围为 110 和 800,BC557A 晶体管的增益范围为 110 至 220,BC557B 晶体管的范围为 200 - 450,BC557C 晶体管的范围为 420 - 800。

BC557 品牌

BC557主要制造商有:CJ(长电科技)、ON Semiconductor (安森美) 、Fairchild (飞兆/仙童)、NXP(恩智浦)、UTC(友顺)等。

如何使用 BC557 晶体管?

在保护 BC557 晶体管时必须考虑以下步骤:

  • 在电子电路中,这种晶体管不应该在-45V DC w下工作。
  • 在基极端子,应该使用合适的晶体管
  • 保持温度低于 -65 至 +150 摄氏度
  • 在放置晶体管之前,我们必须检查其增益,因为错误的输入会降低其性能。
BC557 晶体管实物图

BC557应用
1、BC557晶体管作为开关

下图中显示了 BC557 晶体管作为开关的模型电路,晶体管的本质就是开关操作。当电压传递到晶体管时,它触发 ON 并将一个微小的信号传递给 LED。

开关时间将由电阻与晶体管组合控制,使其成为操作开关。

BC557 晶体管作为开关的模型电路

BC557 晶体管用作开关时,它在饱和和截止区域内工作。

晶体管在正向偏置中可以是开路开关器件,在反向偏置中可以是闭合开关。偏置是通过向管脚施加适当数量的功率来实现的。偏置电流必须至少为 5mA。任何大于 5mA 的电流都可能损坏晶体管因此,建议在基极引脚上串联一个电阻。电阻器 (RB) 可通过以下公式确定。

RB = VBE / IB

BC557 中的 VBE 值必须等于 5V,而基极电流 (IB) 取决于集电极 (IC) 的电流。

2、BC557晶体管作为放大器

当 BC557 晶体管工作在有源区时,它的作用是放大器,能够以不同的配置放大电压、功率和电流。

放大器电路中使用的一些配置包括共发射极放大器、共集电极放大器以及共基极放大器。

当用作放大器时,可以计算晶体管的直流增益,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来确定。

直流电流增益 = 集电极电流 (IC) / 基极电流 (IB)

3、BC557晶体管的其他应用
  • 用于不同的驱动模块,如LED驱动器、继电器驱动
  • 用于信号、音频等功放模块
  • 达灵顿对
  • 用于控制电机内的电流流动
  • 用于基于机器人和仪表的项目
  • 用于驱动低于 0.1mA/100mA 的负载
  • BC557晶体管可用于需要小放大的地方,如电子铃、收音机、蜂鸣器等中的音频放大器
  • 由于增益好,用于音频前置放大器的阶段
  • 录音机的低噪声输入级
  • 高保真放大器
  • 电视接收机的信号处理电路

BC557晶体管的优点和缺点
1、BC557 晶体管的优点
  • 小尺寸组件
  • 响应电流
  • 成本更低
  • 输出阻抗较小
  • 寿命不错
  • 噪音小
  • 电路设计简单
  • 使用更少的电源
  • 电路上的快速行动
2、BC557晶体管的缺点
  • 更少的切换
  • 对温度敏感
  • 带宽有限
  • 对于高频信号和大功率电路,不适合
  • 在某些频率下,会出现相移问题
  • 高漏电流
  • 功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