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分钟学习半导体PN结

楼主(2022-09-26):
P型区:
多数载流子:带正电的空穴
少数载流子:带负电的自由电子
带负电的受主离子
N型区:
多数载流子:带负电的自由电子
少数载流子:带正电的空穴
带正电的施主离子

在P型区和N型区的交界面附近,空穴和自由电子的浓度差异很大,这种浓度差异会导致它们向对方区域扩散,导致P型区一侧失去空穴,剩下带负电荷的受主离子;N型区一侧失去自由电子,剩下带正电荷的施主离子;这样两种不能移动的离子便形成了一个电场,称为内电场:

随着多数载流子的扩散,内电场逐渐增强,然而,这个电场的方向是阻止多数载流子的扩散的,所以,随着电场的增强,扩散逐渐减弱;但是,内电场方向反而会促使少数载流子向对方区域漂移,他们的运动方向与扩散正好相反;当载流子的漂移运动和扩散运动达到动态平衡时,内电场便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个内电场区域就是所谓的PN结

网友A:
物理结面若为 本征层,就成了 PiN 二极管;
不过,PN结 不等于 二极管,二极管只是 PN结 的初阶应用。

网友B: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B: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C: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D: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E: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F: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G: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H: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I: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J: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A:
二极管的解说涉及 PN结,但  PN结 的行为及应用却非二极管那么简单。

网友A:
二极管只利用了 扩散,

有源器件利用了 漂移与夹断,
扩散长度,穿通问题与闩锁效应,

载流子的 复合与电离,是 光电层面。

网友A:
三极管类、可控硅类、负阻元器件,
上述这些当然不是新鲜事物,不过,不晓得不打紧,对 PN结 有了通盘认识,也许能由你发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