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基本共射极放大电路与共基极放大电路

楼主(2022-09-26):
1、三极管的概述
(1)晶体三极管中有两种带有不同极性电荷的载流子参与导电,故称之为双极型晶体管(BJT),又称为半导体三极管,简称晶体管或三极管。
(2)根据不同的掺杂方式在同一个硅片上制造出三个掺杂区域,并形成两个PN结,就构成了晶体管,如下图所示:

根据三极管的构造可知,三极管分为NPN型和PNP型,符号如上图所示。
(3)三极管导通的条件是:发射结加正向电压,集电结加反向电压,即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4)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如下图所示,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分为三个区,放大区,饱和区和截止区,截止区的特征是发射结电压小于开启电压且集电结反偏;放大区的特征是发射结电压大于开启电压且集电结反偏;饱和区的特征是发射结与集电结均正偏。在模拟电路中,三极管一般处于放大状态。

2、基本共射放大电路

(1)上图所示的电路是基本共射极放大电路,晶体管T起放大作用,输入信号为正弦信号,由于该电路是依据晶体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故该电路称为原理性电路,区别于实际电路,共射放大电路的分析主要是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其中静态分析是分析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动态分析是当输入为交流信号时,主要分析电路的放大倍数,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由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一般是已知的,故静态工作点的表达式是

对于放大电路最基本的要求即不失真且能够放大,静态工作点又称为Q点,用于搭建三极管处在放大区的条件和保证放大电路不产生失真。只有保证晶体管在输入信号的整个周期内始终工作在放大状态,输出电压才不会失真。
(2)为了方便分析放大电路的参数,需要绘制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其中直流通路是在直流信号输入时的电路,交流通路则是在交流信号输入时的电路,在分析电路时,应该遵循先静态后动态的顺序进行。
(3)晶体管的等效电路模型:在电路分析时,有时候需要将三极管等效为h参数等效模型。如下图所示:

3、基本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4、基本共基极放大电路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共基极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较共射极放大电路小,输出电阻与共射极放大电路相当,由于共基极放大电路最大的优点是频带宽,因而常用于无线电通信等方面。
5、总结
(1)共射极电路:既能放大电压也能放大电流,输入电阻居三种电路之中,输出电阻较大,频带窄,常作为低频电压放大电路的单元电路;
(2)共集极电路:只能放大电流不能放大电压,输入电阻最大,输出电阻最小,具有电压跟随的特点,常用于电压放大电路的输入级和输出级,在功率放大电路中常采用这种形式输出;
(3)共基极电路:只能放大电压不能放大电流,具有电流跟随的特点,输入电阻小,输出电阻与电压放大倍数与共射极电路相当,是三种接法中高频特性最好的电路,常作为宽频带放大电路。
6、三种接法的电路仿真效果

网友A:
三极管的 基本 共射极放大电路与共基极放大电路

共射和共基,都是集极输出,发射结都是 一端接讯号源一端接地,
BJT 的跨导,就是 PN结 的正向伏安特性,两种放大器输入阻抗相差β倍 但伏安特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