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链] 关于航顺的32位MCU下载问题

楼主(2022-09-26):
请问一下咱们航顺的MCU能用J-link下载器下载嘛?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嘛?

网友A:
应该可以,貌似是需要补丁包,有个帖子里面有,找到了告诉你

网友B:
应该是这个贴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086488-1-1.html,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貌似是需要补丁包,有个帖子里面有,找到了告诉你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贴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086488-1-1.html,可以参考一下

感谢!正在尝试

网友C:
可以,没有要注意的地方,正常用即可

网友D:
可以用的

网友E(2022-11-02):
使用JLINK下载器下载程序或者在线调试时,需要安装航顺官方的一个补丁包

网友F:
没啥注意的,直接下载就是可以的了,jlink兼容性很强

网友G:
你弄个pack包,安装一下,然后jlink就有你这芯片的资源了

网友H:
其实最好要引出复位引脚接在jlink上,这样能好些

网友I:
注意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别用jlink供电

网友J:
我觉得没啥注意的,就跟操作ST芯片一样

网友K:
最好选择jlinkV9以及以上,有些新出的MCU,低版本的jlink不支持

网友L:
复位接上,不用jlink的内部供电,型号选对,就这三点注意的

网友M:
当然能用jlink了啊,这jlink是性能最好的调试器了

网友N:
你平时都用什么下载器啊?就跟平时一样就行的

网友O:
我觉得注意的就是线别接错了,还有就是用SWD接口就行了

网友P(2023-01-03):
没有要注意的地方,正常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