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wch有支持can fd的riscv单片机吗?

楼主(2022-09-26):
wch有支持can fd的riscv单片机吗?

网友A:
CAN FD控制器还没有产品问世

网友B:
如何让can bus设备应用CAN FD通讯呢?

网友C:
如何转canfd

网友D:
进行CAN FD通信时,需要添加CAN FD控制器。

网友E:
使用串口转CANFD模块

网友F:
can fd比CAN总线强在了哪里呢?

网友G(2022-11-07):
你可以问问沁恒的技术啊,或者给他家打电话也行的

网友H:
估计没有吧,他家对can好像转接的东西不是很多

网友I:
感觉沁恒好像就是对电脑周边的接口转换做的多,对can不多

网友J:
应该还是没有的,can一般都应用在汽车行业了,他家不往那方面走

网友K:
这种,建议楼主还是去官方查查选型手册吧,上面都有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