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ADC采样时钟源选择会影响采样精度吗

楼主(2022-09-26):
#每日话题#
如题,在用户手册中看到 N32G032 ADC采样时钟源可以选择PLL或者HCLK,不同时钟源对其采样精度会有影响吗

不会,如果会手册里面应该很明确的会说的。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会对精度有影响吧

网友B:
无论选择PLL还是HCLK作为ADC采样时钟,都不会影响采样精度,当使用PLL作为ADC采样时钟时,ADC->CTRL3.CKMOD位需置1

网友C:
频率不同会影响。相位噪声也会影响。
关键是“影响”多大算不影响。 如果是坚持清零政策绝对会影响。

网友D:
频率不同肯定信噪比也不同,一般数据手册中给出指标的同时都标明时钟频率.有的数据手册中还会给出不同频率下的精度.
但是相同的频率不同的来源有多大影响就要综合起来仔细分析了.

网友E:
看你的被采样信号频率和时钟源的相位噪声,不过你都用片内ADC了,就当成没影响吧

网友F:
这个要看具体的信号

楼主:
是相同的采样频率

网友C:
ADC 工作时 旁边站着是美女还是油腻男 对结果都有影响。
要是站着一位指引方向的英明领袖,那么ADC结果就无比正确。

网友C:
触发敏感词了。 坐等新华社通稿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 工作时 旁边站着是美女还是油腻男 对结果都有影响。
要是站着一位指引方向的英明领袖,那么ADC结果就无 ...

网友G:
当然会,当你设置不合理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当然会,当你设置不合理时。

设置不合理是指什么,哪个设置

网友H:
中间有变换,与采样的一些性能有关

网友I:
更高的采样率会使用多个ADC拼接,造成波形失真

网友J:
开启ADC以后,延时一段时间,再采样

网友K:
AD频率最大不要超过4M

网友L:
对ADC总精度产生影响因素有哪些

网友M:
会有影响采样精度的

网友N:
ADC时钟频率低时,精度稍微好一点点

网友O:
时钟源不稳定会不会影响采样频率呢  这样间接影响精度?

网友P:
当然会 因为时钟源会影响你的采样周期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L:
对ADC总精度产生影响因素有哪些

采样频率 电压基准 滤波电路都会影响精度

网友R:
不同的时钟源不会印象采集精度 只要配置好了就行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不同的时钟源不会印象采集精度 只要配置好了就行

不过不同的时钟源的本身的精度是不同的  如果真的是要求高精度采样的话 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

网友T:
引用 网友S:
不过不同的时钟源的本身的精度是不同的  如果真的是要求高精度采样的话 还是会有一定的区别 ...

只要采样频率和被采样信号满足奈奎斯特定律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