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应用-洗衣机

楼主:
洗衣机是利用电能产生机械作用来洗涤衣物的清洁电器,按驱动方法有 3 类,直接驱动,皮带驱动,波轮式驱动
主变一体洗衣机以 MM32SPIN0280 为主控。

MM32 MCU 型号:
MM32SPIN0280 系列
MCU 规格:
- Arm® Cortex-M0 内核,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96MHz
- 128KB Flash,8KB SRAM
- 2 个 12 位的 ADC,采样速度高达 3Msps
- 5 个通用定时器、2 个针对电机控制的 PWM 高级定时器
- 1 个 I2C 接口、2 个 SPI 接口、 3 个 UART 接口
- 针对电机应用内置 4个运放、5 个比较器
- 工作电压为 2.0V - 5.5V
应用特色:
- 宽调速范围:200-16000rpm (4pp+ Reduction Ratio 11:1)
- 可靠低速快速启动(LBG+PLL+死区补偿)
- 稳定的高速运行(改进的弱磁控制+高速角度补偿)
- 快速刹车控制,摇篮洗
- 多样保护:过压、过流、过温、堵转、缺相、过功率、不平衡保护
- 支持衣物重量预估 ,多温度传感器,水位侦测器,排水阀门控制,门锁控制

网友A(2022-10-09):
洗衣机的快慢速是通过变频或者是pwm来控制的吗

网友B:
是如何达到如此宽泛的调速范围的呢

网友C:
洗衣机里边用的电机一般都是哪种电机啊

网友D:
洗衣机分不同的对象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E:
啥时候我家洗衣机坏了我就拆开看看里边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

网友F:
所有的控制都时通过这个芯片实现的吗

网友G:
楼主,有详细的电气原理图嘛?以及过程中实现存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时候我家洗衣机坏了我就拆开看看里边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

哈哈,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详细的电气原理图嘛?以及过程中实现存在的问题

这是我从官网搬过来的哦,没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