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的计算

楼主(2022-09-26):
如图所示的运放的计算,即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式。不胜感激!

@王栋春 :谢谢!已经上传了
没有看到图片呀。

网友A:
no pic u say a j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pic u say a j8 !

已经上传了

网友B:
运放输出交流电压近似等于 R1*R2/R3*I1 ;
直流输出电压近似等于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交流电压近似等于 R1*R2/R3*I1 ;
直流输出电压近似等于1.5V。

按照虛短虛短計算的吗?可否给出具体的过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虛短虛短計算的吗?可否给出具体的过程。谢谢!

是的。假设OPA 的正负极输入电压为0,电流也为零。
忽略20ohm 并联 的 电阻 20kohm 影响, R1 上交流电压 就是I1*R1。
Ir3 = Ir4 ; I1*R1/R3 = VO/R4;  Vo = I1*R1*R4/R3; 没考虑极性符号。

直流工作点比较简单,看一眼就知道。OPA V+ = V- =1.5V;仅当Vo =1.5V时 ,IR2 =0;

楼主:
感谢!在你的指导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