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USB FS Host PA9管脚问题

楼主:
GD32F450 的 USB口想外接U盘存储数据,所以考虑做成USB_FS Host。看硬件开发指南上,只用到的PA11 PA12和另外一个IO(此IO不限制,当作输出),如下图
图1
再看GD32450V-START开发板图纸上的图,如下图所示。此时对应上图上的IO用的是PD2,另外还用了一个PA9接到USB_VBUS上的。
图2
再打开示例,USB-HOST的main.c里面 定义了PD2为VBUS,当作输出:

#ifdef USE_USBFS
#define HOST_POWERSW_PORT_RCC     RCU_GPIOD
#define HOST_POWERSW_PORT         GPIOD
#define HOST_POWERSW_VBUS         GPIO_PIN_2

但是里面没有PA9什么事,所以问题是PA9是否需要,因为还有图1的事情,所以,个人觉得是不是PA9可以不用,或者连接到别的IO上。

有知道的没?谢谢。

网友A(2022-09-26):
手册上写的主机模式,PA9 VBUS可以不接

楼主:
谢谢。
看到USBFS_GCCFG寄存器里面有设置。

楼主:
PA9可以不用。此外,关于PA9 datasheet里面,PA9确实是用来做USBFS_VBUS的,不能换其他IO。

网友B:
PA9可以不用,做虚拟串口就PA11,PA12,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