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人用过航顺的触摸芯片吗?

楼主(2022-09-27):
方案选型,想问问大家是否用过航顺的触摸芯片。

网友A:
没用过啊,航顺还有触摸芯片呢?

网友B:
你这事儿不去问代理商?

网友C:
航顺的触摸行么?你要触摸几通道的啊?

网友D:
其实网上买那种简单的触摸芯片就行了

网友E:
我建议还是触摸方面独立出来,能好一些

网友F:
MCU集成的触摸功能是不是比较麻烦啊

网友G:
我记得可以用ADC实现,但是不准

网友H:
你外置个芯片做触摸芯片就行了吧,需要集成的么

网友I:
你得先把你需求发出来,比如要几路的触摸,然后什么效果等等

网友J:
没用过航顺的触摸芯片,但是用过其他家的触摸芯片

楼主(2022-11-01):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啊,航顺还有触摸芯片呢?

我也是上官网才看到的。要不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事儿不去问代理商?

代理商哪知道谁用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顺的触摸行么?你要触摸几通道的啊?

目前还没有需求,只是了解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可以用ADC实现,但是不准

ADC实现触摸?这是什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