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幅与偏置理解

楼主(2022-09-26):
振幅与偏置理解,怎么理解这两个专用术语,仿真对吗?

网友A:
Voffset是固定电压,纯直流。
Vamplitude是交变电压,纯交流。

简单可以理解为一个是恒定和一个变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ffset是固定电压,纯直流。
Vamplitude是交变电压,纯交流。

为什么这样设置,就能出现这种峰值为5V的正玄波呢?这是怎么关系呢

网友B:
也可这么理解,振幅是峰峰值的一半,偏置是平均电压。

网友C:
比如你在原地跑跳,在10米的平台跳与在20米的平台跳,你的跳起高度(振幅)没变,但是你所在海拔(偏置)改变了而已。

网友D:
这个不属于电子技术范围,感觉属于语文/文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