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PID电机调速的教程啊

楼主(2022-09-26):
想学习电机调速控制,是不是要学PID啊

网友A:
电机调速是电机调速,和PID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B:
电机调速主要是靠电机驱动电路和PWM调速软件。

网友A:
PID是让调速过程变得平滑,先学会调速再搞PID。

网友C:
推荐楼主先理解一下相关pid的算法

网友D:
直流电动机双闭环调速系统把转速调机器的输出当做电流调机器的输入,再用电流调节器的输出去控制电力电子变换器UPE

网友E:
感觉pid主要是对直流电机速度进行定速控制

网友F:
PID控制电机的算法网上很多,随便搜几篇文章读一下就入门了。

网友G:
我觉得首先应该学习一下负反馈控制系统

网友H:
首选需要明确的是楼主想要使用哪种电机

网友I:
不一定必须要学 有的种类的电机不用【PID这种方式也可以调节的很好

网友J:
控制电动速度最终是使得由电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一个变量稳定。如小学就学过的那个不环保的题目:一边放水,一边加水。假如这时我们要控制加水泵的电机转速,使得水位保持恒定。

网友K:
PID控制电机调速实例 有很多可以参考的。

网友L:
PID控制能否控制步进电机转速?

网友M:
一般的开关控制只能简单的起停。即控制电机的转动不停止。使用PID的效果:实现更精细的控制。

网友N:
电机速度闭环的PID参数如何调节?

网友O:
输出值改为上次的输出加上限定的最大差值;如果是增量式pid,则直接对增量进行限定,使输出不超过某一极限值,注意改了本次输出之后,记录本次输出的变量也要一起改。

网友P:
为什么用PID控制电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