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M32 HAL库读取RTC时间芯片SD3088

楼主(2022-09-26):
ST, sd, tc
美信的RTC芯片看起来不错,但是贵。

威帆的SD3088这个不错,而且还可以给电池充电,便宜很多,淘宝上价格6元一片。我这项目对时间要求严格,就不使用1元多的芯片了。

网传STM32F1的I2C有Bug,模拟通信最为保险。

威帆网站上的例子是模拟的,看起来也蛮简单。官方说0.5秒内读值就行,要求不高。

我这里是使用HAL库,先前使用I2C读过PCF8563,看起来也正常。

环境:

IAR7.40

STM32CUBEMX 4.10.0

STM32F1 V1.20

楼主:
1、STM32CUBEMX配置I2C

按默认值。

不启用中断。

不使用DMA。

楼主:
2、启用Freertos

楼主:
3、sd3088.h
/*
*文件 sd3088.h
*/
#ifndef SD3088_H
#define SD3088_H
#include "i2c.h"
#define DEBUG

#ifdef DEBUG
#include "stdio.h"
#endif

#define RTC_Addr 0x64  //RTC器件地址
#define IDcode 0x72  //8字节ID号起始地址
#define        Bat_High_Addr 0x1A  //电量最高位寄存器地址
#define        Bat_Low_Addr 0x1B  //电量低八位寄存器地址

#define BCD2DEC(x) (((x) >> 4) * 10 + ((x) & 0x0f))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second;
  uint8_t minute;
  uint8_t hour;
  uint8_t week;
  uint8_t day;
  uint8_t month;
  uint8_t year;
  uint8_t quantity;  // 电量
}Time;

extern Time Time_sd3088;        //初始化时间结构体变量(设置时间:2014年11月12日 14:59:55  星期一)

void read_rtc(void);

#endif

楼主:
4、sd3088.c
/*
*SD3088时钟芯片 读写
*文件 sd3088.h
*作者 于
*麦知 www.mazclub.com
*版本 v1.0
*/
#include "sd3088.h"

extern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Time Time_sd3088 = {0x55, 0x59, 0x14, 0x01, 0x12, 0x11, 0x14};        //初始化时间结构体变量(设置时间:2014年11月12日 14:59:55  星期一)

uint8_t  rtc_data[8];                  //通用数据缓存器
uint8_t        sram[8];                //通用数据缓存器
uint8_t pdata;

void read_rtc(void)
{
  // 读取时间
  pdata = 0;
  if(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0x64, &pdata, 1, 1) == HAL_OK)
    if(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 0x65, &rtc_data[0], 7, 1) == HAL_OK) {

      Time_sd3088.second = BCD2DEC(rtc_data[0] & 0x7f);
      Time_sd3088.minute = BCD2DEC(rtc_data[1] & 0x7f);
      Time_sd3088.hour = BCD2DEC(rtc_data[2] & 0x1f);
      Time_sd3088.week = BCD2DEC(rtc_data[3] & 0x07);
      Time_sd3088.day = BCD2DEC(rtc_data[4] & 0x3f);
      Time_sd3088.month = BCD2DEC(rtc_data[5] & 0x1f);
      Time_sd3088.year = BCD2DEC(rtc_data[6]);

    }

  // 电量
  pdata = 0x1b;
  if(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 0x64, &pdata, 1, 1) == HAL_OK)
    if(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 0x65, &rtc_data[7], 1, 1) == HAL_OK) {

    Time_sd3088.quantity = BCD2DEC(rtc_data[7]);
  }

  #ifdef DEBUG
  printf("%d-%d-%d,week %d, %d:%d:%d, qualit:%d\r\n",Time_sd3088.year,Time_sd3088.month,Time_sd3088.day, \
       Time_sd3088.week,Time_sd3088.hour,Time_sd3088.minute,Time_sd3088.second, Time_sd3088.quantity);
  #endif

}

楼主:
存在的错误,读取 星期和电量不对。

楼主:
另在串口窗口看打印信息,这里照着老外抄了个简单的:

我是在生成的usart.c中

楼主:
1)添加 变量定义,FILE已经定义,这里只需引用
  1. /* USER CODE BEGIN 0 */
  2. FILE __stdout;
  3. /* USER CODE END 0 */

楼主:
2)添加 函数

在需要打印的位置使用printf函数即可, 头文件要保含 stdio.h。

IAR的工程配置为默认。
/* USER CODE BEGIN 1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Send your custom byte */
    /* Send byte to USART */
  uint8_t ch_t[1] = {ch};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ch_t, 1, 1);

    /* If everything is OK, you have to return character written */
    return ch;
    /* If character is not correct, you can return EOF (-1) to stop writing */
    //return -1;
}
/* USER CODE END 1 */

网友A:
想说明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