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C机之间串口通信传输文件

楼主(2022-09-26):
本文内容: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实现两电脑之间的串口通信。将两台笔记本电脑,借助 usb转TTL 模块和杜邦线,建立起串口连接。然后用串口助手等工具软件(带文件传输功能)将一台笔记本上的一个大文件(图片、视频和压缩包软件)传输到另外一台电脑,预算文件大小、波特率和传输时间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比实际传输时间。

一、材料准备
两台笔记本电脑,两个USB转TTL模块,两条杜邦线,秒表
二、操作过程及总结
首先两个USB的RX和TX之间交叉相连,分别插到两台电脑的USB口上
本文内容: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实现两电脑之间的串口通信。将两台笔记本电脑,借助 usb转TTL 模块和杜邦线,建立起串口连接。然后用串口助手等工具软件(带文件传输功能)将一台笔记本上的一个大文件(图片、视频和压缩包软件)传输到另外一台电脑,预算文件大小、波特率和传输时间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比实际传输时间。

楼主:
打开串口助手
设置如下,打开文件并发送文件,这里我选择了一个133300字节的图片进行发送

楼主:
发送完毕

楼主:
发送的预计时间为11.52秒,实际为13.46秒

楼主:
总结

实际的传输时间比理论的更长,说明传输过程中可能产生了丢包,重传或者是排队时延大等问题。

网友A:
测试过文件传输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结

实际的传输时间比理论的更长,说明传输过程中可能产生了丢包,重传或者是排队时延大等问题。

这个时间也不能排除人本身的反应之后啊

网友C:
我觉得可以掐一下从接受第一个字节到最后一个字节的时间 对比发送端的 发送第一个自己的时间和发送最后一个时间 这两个时间差值进行对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结

实际的传输时间比理论的更长,说明传输过程中可能产生了丢包,重传或者是排队时延大等问题。

丢包不丢包的 可以自己写程序进行判定吧

网友E:
还有什么方式传输文件?

网友F:
双方的串口软件都有时间显示 为什么要手动掐时间呢

网友G:
pc机之间的串口通信怎么是单向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总结

实际的传输时间比理论的更长,说明传输过程中可能产生了丢包,重传或者是排队时延大等问题。

丢包和延时现象都可以详细的通过这个串口助手分析出来

网友I:
进行串口通信,求通讯协议

网友J:
如何用C语言实现PC间串口通信逐bit传输.

网友K:
usb串口怎样传输单片机数据给电脑

网友L:
可以用串口直接通讯吗

网友M:
通过rs232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N:
用USB和WIFI不香嘛

网友O:
楼主,我想知道,最终接收到的是你想要的图片或是文件嘛,感觉像是没成功呀,有丢包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