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计算疑问

楼主(2022-09-27):
请问U2电压怎么算,谢谢谢

网友A:
1、U1=I1*R1=1.75*2=3.5V,U2=I2*R2=-0.5*3=-1.5V。
2、Va=E2=6V     Vb=E2+E1=6+12=18V;
     U1=Vb-Vc,Vc=Vb-U1=14.5V
     U2=Va-Vd,Vd=Va-U2=7.5V

================================================================
你的问题在于Ur4=E1-U1-(-U2)=12-3.5-(-(-1.5))=7V    没注意U2的方向 !!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piaoyiliu03 :21因你精彩,欢迎常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