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307 Mounriver studio

楼主(2022-09-27):
可以C、C++混合编程吗?有相关的资料说明吗?

网友A:
您好,MounRiver使用C++编译配置方法如下:
选中工程,右键new->other

此外还需要注意在启动文件调用main函数之前,首先添加如下全局初始化函数
   la a0,__libc_fini_array
   call atexit
   call __libc_init_array

网友B:
您好,MRS是支持C/C++编程的。附件为相关资料说明以及演示例程,可供参考: MRS Compi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MRS是支持C/C++编程的。附件为相关资料说明以及演示例程,可供参考:
...

谢谢。近期准备换CH32V307RCT6,之前的ARM M3 Keil用C++ c混合编程,。要是也支持c/c++混合编程方便之前的程序移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MRS是支持C/C++编程的。附件为相关资料说明以及演示例程,可供参考:
...

按照大师提供的文档说明.c/c++混合编程OK。谢谢大师指导

网友C:
这个没有用过,不知道是否可以兼容开发

网友D:
C语言还不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E:
Mounriver studio是eclipse的产品,应该可以的。

网友C:
ch32v307可以使用c++开发吗

网友F:
可以C、C++混合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C语言还不能解决问题吗

C语言可以解决问题。只是之前的源码是C++的。如果支持混合编程的话,程序移过来会快一点

网友G:
C++没试过,但是IDE是支持的,不知道编译效率咋样。

网友H:
ch32v307这个芯片很好,   我们脱机烧录器都支持了, 自己项目也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ch32v307这个芯片很好,   我们脱机烧录器都支持了, 自己项目也在用

有大神用过就放心了

网友I:
extern "C"是C++的特性,是一种链接约定,通过它可以实现兼容C与C++之间的相互调用

网友J:
在混合编程中,如果我们不进行任何处理,而相互效用的话,必然会出现在链接的时候,找不到符号链接的情况

网友K:
C++和C都是编译型语言,互相混合相对容易

网友L:
混合编程的“混合”操作发生在链接这一步

网友M:
C++支持函数名重载,而C不支持,因此编译器生成目标文件时,函数名在目标文件中的临时内部名称规则不同,导致链接时符号对不上

网友N:
可以是这种情况就是同一个项目中C是库,C++是源码,C++调用C

网友F(2023-01-05):
能够混合编程的 。

网友O:
这个可以的。

网友P:
你看看eclipse的混编。

网友Q:
网上有很多的 资料可以参考。

楼主(2023-12-30):
串口工具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tRfjzWihhxpFXWwBCNrYBA     提取码:GJ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