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ADC采样精度

楼主(2022-09-27):
#每日话题#
还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大家,怎么提高ADC的采样精度呢,软件或者硬件设计方面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影响采样因素的因素有很多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253266-1-1.html
可以看一下这一篇帖子,写了硬件设计相关的注意事项

网友A:
可以查看这个应用笔记

AN_N32_MCU ADC如何获取高精度采样数据 V1.0.pdf

网友B:
开启ADC以后,延时一段时间,再采样,如果是连续采样的话,开始的几百个数据建议丢弃。原因就是开启ADC的瞬间,电压肯定是在波动状态的,这个时候采样肯定有问题。

网友C:
过采样。如果采样频率高于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这种采样被称为过采样。(奈奎斯特采样定理-香农采样定理)即尽可能快地采样数据,比如之前是1s采1次,现在做成100ms采1次,并把缓存10次的数据求平均。

网友D:
使用基准电压,可以用外部基准电压或者内部基准电压。
提高电源稳定性,模拟电源VDDA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基准电压,可以用外部基准电压或者内部基准电压。
提高电源稳定性,模拟电源VDDA单独供电。 ...

这个基准电压VREF是不是就是VDDA

网友E:
可以硬件上在模拟输入端加滤波电路。同时选择合适的ADC外设的时钟频率

网友F:
常规的程序运行时都是在初始阶段进行各外设包括ADC的初始化操作,而其中的自校准操作要注意使用的基准电压已经稳定,且内部电压都已稳定。即可能需要在上电后进行一定延时再进行ADC自校准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硬件上在模拟输入端加滤波电路。同时选择合适的ADC外设的时钟频率

是的,感觉输入信号的噪声也会干扰到转换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常规的程序运行时都是在初始阶段进行各外设包括ADC的初始化操作,而其中的自校准操作要注意使用的基准电压 ...

网友G:
ADC的参考电压和ADC的精度决定了ADC的步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