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入门_1602液晶

楼主(2022-09-27):
RS, CD, IO, hd, ic
前言
作为常见的一种显示方案,被广泛运用于实际的产品,相对于数码管,其显示稳定,无频闪,显示内容丰富,相对于屏幕,控制简单,被广泛运用于对体积要求不严格的场所。

其显示为每行16个字符,两行。被成为1602,大多数1602模块基于HD44780液晶芯片进行控制,其内部含有Ascii字库,可直接显示所对应的Ascii字符。其每个字符为5*8像素点阵,可通过汉字取模来增加1602对一些简单汉字的显示,学习单片机,购入正品元器件,上唯样商城,力荐。

字符型LCD1602通常分为14条引脚和16引脚两种,16引脚多出来的是背光电源线VCC(15引脚)和地线(16引脚),其控制原理与14引脚LCD完全一样,由于其引脚使用较多,可通过IIC转接减少所使用的IO。
操作时序
1602 含3个控制端,分别是:RS(数据/命令选择端)、RW(读写控制端)、E(使能信号),RW和RS指示了读、写的方向和内容。
在读数据(或者Busy标志)期间,EN线必须保持高电平;
而在写指令(或者数据)过程中,EN线上必须送出一个正脉冲。RW、RS的组合一共有四种情况,分别对应四种操作:
读状态
在进行读写指令和数据时,需要检测当前1602是否处于忙状态,处于忙状态时不能读写。当D0-D7数据引脚不全为0时,单片机处于忙状态。需要等待。
Input:RS=L;RW=H;E=H;Output:D0 - D7

void readSta()//读状态{unsignedchar Sa;   LCD=0xff;//单片机读状态时,保证自己是高电位   RS=0;   RW=1;   E=1;do{      Sa=LCD;}while(Sa&0x80);//拉低七位判断最高位为0不忙跳出循环为1忙不跳出循环}
写状态(指令)
向1602中写入一个字节的控制指令来达到一定的控制效果,常见指令如下。
# 01H:清除DDRAM的所有单元,光标被移动到屏幕左上角。# 02H:DDRAM所有单元的内容不变,光标移至左上角。输入方式设置:这些指令规定了两个方面:一是写入一个DDRAM单元后,地址指针如何改变(加一还是减一);二是屏幕上的内容是否滚动。# 04H:写入DDRAM后,地址指针减一,比如第一个字符写入8FH,则下一个字符会写入8EH;屏幕上的内容不滚动。# 05H:写入DDRAM后,地址指针减一,同上一种情况;每一个字符写入以后,屏幕上的内容向右滚动一个字符位。# 06H:写入DDRAM后,地址指针加一,比如第一个字符写入80H,则下一个字符会写入81H;屏幕上的内容也是不滚动。这应该是最常用的一种显示方式。# 07H:写入DDRAM后,地址指针加一,同上一种情况;每一个字符写入以后,屏幕上的内容向左滚动一个字符位。屏幕开关、光标开关、闪烁开关设置# 08H、09H、0AH、0BH:关闭显示屏,实质上是不把DDRAM中的内容对应显示在屏幕上,对DDRAM的操作还是在进行的,执行这条指令,接着对 DDRAM进行写入,屏幕上没有任何内容,但是接着执行下面的某条指令,就能看到刚才屏幕关闭期间,对DDRAM操作的效果了。# 0cH:打开显示屏,不显示光标,光标所在位置的字符不闪烁。# 0dH:打开显示屏,不显示光标,光标所在位置的字符闪烁。# 0eH:打开显示屏,显示光标,光标所在位置的字符不闪烁。# 0fH:打开显示屏,显示光标,光标所在位置的字符闪烁。关于光标的位置:光标所在的位置指示了下一个被写入的字符所处的位置,加入在写入下一个字符前没有通过指令设置DDRAM的地址,那么这个字符就应该显示在光标指定的地方。设置光标移动、整体画面是否滚动。# 10H:每输入一次该指令,AC就减一,对应了光标向左移动一格。整体的画面不滚动。# 14H:每输入一次该指令,AC就加一,对应了光标向右移动一格。整体的画面不滚动。# 18H:每输入一次该指令,整体的画面就向左滚动一个字符位。# 1CH:每输入一次该指令,整体的画面就向右滚动一个字符位。画面在滚动的时候,每行的首尾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每行的第一个字符,若左移25次,就会显示在该行的最后一格。在画面滚动的过程中,AC的值也是变化的。显示模式设定指令,设定了显示几行,显示什么样的点阵字符,数据总线占用几位。# 20H:4位总线,单行显示,显示5×7的点阵字符。# 24H:4位总线,单行显示,显示5×10的点阵字符。# 28H:4位总线,双行显示,显示5×7的点阵字符。# 2CH:4位总线,双行显示,显示5×10的点阵字符。# 30H:8位总线,单行显示,显示5×7的点阵字符。# 34H:8位总线,单行显示,显示5×10的点阵字符。# 8H:8位总线,双行显示,显示5×7的点阵字符。这是最常用的一种模式。3CH:8位总线,双行显示,显示5×10的点阵字符。

RS = L
RW = L
然后将数据送到数据口 D0~D7 ,最后 E 引脚一个高脉冲将数据写入。
/*写指令函数*/voidwrite_con(u8 con){      P0=con;//送出指令      RS=0;RW=0;EN=1;//写指令时序      delay(200);      EN=0;}
写数据
RS = H
RW = L
然后将数据送到数据口 D0~D7 ,最后 E 引脚一个高脉冲将数据写入。
void write_dat(u8 dat){    P0=dat;//送出数据    RS=1;RW=0;EN=1;//写数据时序    delay(200);    EN=0;}
读数据
RS=H,RW=H,E=H
读出D0~D7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