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批量的产品过高低温陆续炸

楼主(2022-09-27):
这是一块批量3年的产品,前面不同批量的PCB都是返单的
都是每次批次物料略微不同品牌,但几千套3年内从未有炸桥堆的情况发生,都正常的。

我们产品都是要过-30~75°C   高低温循环72小时后才出货的
这次做了上千套,高低温时陆续出现桥堆炸,有的10几小时就炸
有的48小时炸,有的72小时炸,有的测试久点的100小时炸桥堆

桥堆时某商城的MB10F  1000V/1A.  某DD品牌.
下图可看到,都是集中桥堆的输出负那边 PCB线烧黑断开, 有个别时桥堆输出的正,PCB线烧黑断开
大部分会连带保险丝和X电容一起坏,像是桥堆负和220V 过保险丝后的L 短路了。但无法证实。
请大叫分析下

重要备注1: 并非插拔电时高压浪涌啥出现的,是一直通着电,然后  从-30爬到 40~60°C 炸,基本都这范围这个温度出现的
重要备注2: 220VAC是按转5V/2A max 设计的, 但实际产品最大用到5V/0.4A, 正常运行基本都是5V/0.2A

楼主:
电源部分电路

网友A:
根据描述的信息,应该是桥堆的质量问题。

网友B:
"输出负那边 PCB线烧黑"应该是桥堆后面出现大电流。可能原因:1)PCB阻抗低。2)电解电容质量。3)IC高温电流急剧变大。你这板子怎么没刷三防漆?潮湿会引起很多问题。还有你这爬电距离不对吧,烧的PCB都是边缘,没考虑爬电距离也会是一个因素。350V电压蛮高的,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负那边 PCB线烧黑"应该是桥堆后面出现大电流。可能原因:1)PCB阻抗低。2)电解电容质量。3)IC高温电 ...

1.PCB 不拍出阻抗低,这个因为没要求,每次可能不同
2. 电解电容炸的过程 都是好的,从未换过,  用的都是红宝石的low esr   400PX4R7MEFC8X11.5 ,请问是输入那电容,还是5V后输出电容 ,5v那也是红宝石的 10ZLH680MEFC8X11.5
3. 三防漆都刷的,照片看可能不清晰, 高低温箱内监测潮湿倒是不潮,我也怀疑过三防漆质量会不会有问题

爬电距离确实很小,烧的边缘挺多,也有PCB中间。  由于前面大批量生产过发现没问题,所以220v部分一直不敢去随便改动。这次后 新版PCB 得全部拉槽隔离,桥堆也拉开槽,但还没生产去验证。
目前1000来片 想找到问题后解决,要是间距问题那麻烦了,都贴好了。

网友B:
间距问题不能开槽,那就加绝缘硅胶,也能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距问题不能开槽,那就加绝缘硅胶,也能起作用

谢谢!
绝缘硅胶 有推荐什么型号吗?
卡夫特704可否,是否点脚中间 隔离2个挨近的点?
另外
输入4.7uF/400V  220v那大电解电容的impedance=0.24Ω max
输出470uf/10V    impedance=0.22Ω max 和680uF/10V =0.056Ω max

网友C:
在不换元器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灭弧硅橡胶涂抹几个,再次进行试验。如果不炸了 那就是爬电距离不够。如果还炸 那就考虑更换其他品牌型号的元器件在测试。  ps,你的电源设计的间距确实比较小,还有就是变压器下面怎么还走线?安规要求是一点也没考虑啊

网友D:
单独测过桥堆耐压吗? 比如±400V输入时的漏电流,

网友E:
9楼说的对,炸桥堆,又想排除桥堆的质量问题,那就接个电阻负载,不要过载,丢测试箱里,过高低温,看看是不是桥堆质量问题,桥堆的芯片有大有小,某商城一般不敢搞假货,上次卖翻新STM32被告了

@henangongda123 :是员工搞得?还是找了个背锅的? 不过想想感觉商城官方这么大的摊子也没理由为这点小钱铤而走险。看来还是管理问题。
@huarana :帖子好像删了 某商城员工胆大 搞翻新的 发帖的较真,拿去第三方检测,确实是翻新件,后面看到检测报告,某商城赔钱,息事宁人了
有被告的过程和结果没?吃个瓜

网友F:
应该是桥堆的质量问题。

网友G:
正确的姿势不应该是用手去摸摸哪个地方烫吗?
100个小时,只要是摸100次就可以定位了, 哪里烫,就是哪里需要降火。

网友H:
我碰到过某国产品牌的桥堆(以前赛格某品牌自营店),参数完全虚标,耐压不够,电流不够,各种问题,5A的3相桥,直接带负载,1A不到就烧了。
所以,如果全面几批都正常的话,不要怀疑,肯定桥堆的问题。
另外,我碰到过一种问题,如果是某创的贴片,有很大几率导致IC损坏。目前我试产贴了几百片,IC损坏达到20%。(特殊应用,工作环境要求-90~+135度,测试发现有20%的IC在温度高于100度时开始出现数据异常(常温工作都正常),换那一个IC就正常了,问题都是同一个IC,试产2次(200多片板子)问题相同。
前面量产2批,找第三家正规贴片厂生产,没有出现一片这个IC损坏的情况,IC是TI官方网站直接购买,不要怀疑IC有来料问题。
某创损坏的IC每次都是同一个AD芯片,板上还有4种其它IC,包括MCU,MCU也有坏过2片直接不能烧程序),其它IC到目前没发现有坏过。

网友I:
可以通过购买其他渠道的桥堆做对比

楼主:
1.  这个倒也考虑的,前天买了其他品牌同型号的桥堆了,目前替换了10片,正常
     还在继续替换了试
2.  由于高低温箱,也不好一直去打开手摸,这个得再想办法了
3.  水泥电阻 接了5V输出,80%功率使用下   常温下几百小时都没问题
4.  水泥电阻 接桥堆 输出 倒是没试过,得试下
5.  变压器下面走线也是无奈之举,本身是12v电路产品,定型多年了,
     前几年需求要改成220v,没任何空间布局了,这点是硬伤隐患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 所有炸得,都是桥堆+ - 那,  桥堆 ~  ~  同时有并压敏电阻
输入那都是干干净净 白白亮亮(这大致可以推导220vac 输入没啥问题吧)
别人的网上产品 我见过~~ 都黑炸的,那种应该是外部电压浪涌  电流过大 或短路导致的

我这个380v 那高压 像是变成了上千V,pi电路改善EMC的 那470uh 电感 电流最大126mA, 要是大电流,那色环电感因该全炸了。
所以是不是电压过大高了些? 电流还是不大?

另外:这种情况 有必要怀疑高频变压器吗? (备注 高频变压器从未炸过,桥堆坏的换桥堆就好,从没换过高频变压器,也未见任何表面异常
高频变压器不是很懂,会质量问题高温时导致380V 那边1500V 这样超过桥堆吗?)

GND_T和桥堆的负是 一个4.7uh的电感,也是改善EMI的,会不会这个引起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1.  这个倒也考虑的,前天买了其他品牌同型号的桥堆了,目前替换了10片,正常
     还在继续替换了试
2.   ...

做高低温的时候尽量不要开箱门,尤其是低温时候,冷凝水很严重的,板子上有了水肯定会炸板!

好的,一般也要20-30°C 才会特殊情况打开来, 温度太低 太高不会打开

网友K:
个人认为,爬电距离不够。。

网友L:
会不会是电感或变压器问题,以前在东北的冬天遇到过电感失效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碰到过某国产品牌的桥堆(以前赛格某品牌自营店),参数完全虚标,耐压不够,电流不够,各种问题,5A的3 ...

你这是跟某商城有仇了啊 哈哈

网友M:
以前三年做过高低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以前三年做过高低温吗?

做过,我们产品 全部要-30~75°C  高低温老化后,才能出货的
每个都做得,前面从没炸过一个.以前批次有好部分板子,测其板上为了其他功能耐久性,放里面做过1500+小时  高低温循环老化 也从未有过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做过,我们产品 全部要-30~75°C  高低温老化后,才能出货的
每个都做得,前面从没炸过一个.以前批次有好 ...

有没有条件试验整流桥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条件试验整流桥耐压?

常温可测过,
是要1000v 内高压测试它。   1000V/0.8A 参数吗?

网友N:
这种情况,桥堆的问题可能性小,内部就是4个二极管。耐压1000V,电流也不到,就算翻新料也吧容易出现问题。
建议检查是否因为电容在高低温时有失效导致大电流,或者PCB有些地方爬电距离不够,出现打火。

网友M:
引用 楼主:
常温可测过,
是要1000v 内高压测试它。   1000V/0.8A 参数吗?

根据你的条件:5V0.4A效率70%
R=U^2/P=220*220/2/0.7=16.9K
在高压部分接个大功率电阻,后面电路断开。

替换从16K往小了试验,查高压部分。确认下是否是热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M:
根据你的条件:5V0.4A效率70%
R=U^2/P=220*220/2/0.7=16.9K
在高压部分接个大功率电阻,后面电路断开。

OK, 谢谢,我来试下

网友O:
找几个以前的产品,把这次的桥堆换几个上去对比测试。

网友(2023-06-07):
电阻不行 电流大了流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