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动MCU下载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坛友,灵动MCU能用J-LINK下载器嘛?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谢谢!

网友A(2022-09-28):
这位老铁,是可以用JLINK下载的

网友B:
看一下这个帖子,是可以的,需要更改一下设置https://bbs.21ic.com/icview-3255854-1-1.html

网友C:
可以用的

网友D:
Link 必须是6.10或6.10以上的版本

楼主:
手册说F103这款MCU电压为2-5.5V,5V供电应该没问题,个人怀疑是不是5V电压不稳导致的

网友E(2022-11-02):
link版本大于6.10就行

网友F:
可以用JLINK下载

网友G:
link不低于6.1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