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凌鸿的MCU是否可以用stlink烧录吗?

楼主(2022-09-27):
不知道能不能用stlink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烧录器

网友A:
支持的,目前芯片JLINK,ULINK,STLINK三只常见的下载器均支持。不过个人建议还是选择JLINK或ULINK,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调试软件很少支持STLINK。

网友B(2022-11-10):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目前芯片JLINK,ULINK,STLINK三只常见的下载器均支持。不过个人建议还是选择JLINK或ULINK,因为我 ...

我不用调试,只用STLINK在MDK里下载可行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用调试,只用STLINK在MDK里下载可行么

可以的,KEIL的仿真工具选择STLINK即可

网友C:
楼主可能采用芯片手册上的简易RC复位电路

网友D(2022-12-20):
引用 网友B:
我不用调试,只用STLINK在MDK里下载可行么

程序写大了出了问题不调试找起错来可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