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PU6050内部DMP固件移植,获取欧拉角

楼主(2022-09-27):
  • 其实我们主要是想通过MPU6050得到欧拉角和四元数(可以用算法实现,但是比较复杂)
  • 要通过MPU6050得到四元数和欧拉角,这个过程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原始数据(三轴加速度,三轴角速度),通过一些(卡尔曼滤波、积分运算、减少误差零点漂移等)姿态融合算法转化即可
  • 另一种是直接用MPU6050内部的自带的数字运动处理器(即DMP),我们要用这个DMP功能的话,就要实现加载固件
  • 那么DMP怎么拿呢,Invensense公司有提供了一个MPU6050的嵌入式运动驱动库,进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库移植很方便得出欧拉角
  • 不过Invensense公司提供的MPU6050运动驱动库是基于MSP430芯片的,需要将其移植到其他芯片上,(比如STM32F1系列),当然就要移植修改代码了。

楼主:
移植

官方原版驱动下载地址:

http://drivers.softpedia.com/get/Other-DRIVERS-TOOLS/Others/InvenSense-Embedded-Motion-Tracker-Driver-51.shtml

楼主:
下载后分析一下

我们移植需要准备的四个东西:
1.MPU6050硬件
2.MPU6050寄存器手册
3.STM32F10X单片机
4.DMP固件库(PS:固件库其实只需要提取下面7个文件即可,其他文件没啥用)

楼主: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
“inv_mpu.h”
“inv_mpu.c”
“dmpmap.h”
“dmpKey.h”(前6个在同一个目录下) 和“motion_driver_test.c“

楼主:
把前6个文件通过keil导入文件的方式,导入的keil中。第7个文件不是代码文件,而是适用于msp430的main函数文件,我们把第七个文件当作参照,来自己写一份关于stm32的main文件即可.

楼主:
2、观察它文件内容的结构
1.整体文件分析

               (1)在”inv_mpu.c“和”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  这两个文件里面全是大片大片的英文,但是仔细看会发现,这么多的英文,其实结构很清晰,都是单个的模块的函数内容定义的集合以及一些条件预定义而已,并不是什么杂乱无章的东西。打开”motion_driver_test.c“,你也会发现也是大量的函数定义以及条件预定义和一个main函数,而这个main函数是针对MSP430的一个代码,刚好是用于读取实时的欧拉角代码,首先我们对main函数进行分析,我们知道一个main函数一般分为两部分,各个内外设的初始化,和while循环内的无限操作函数,对于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的,我们无非也就是需要两个代码,MPU6050的初始化,以及无限的读出欧拉角,刚好和main函数对应上,所以开始分析代码,因为main上自带英文注释,我们先把它通过谷歌翻译

楼主:
2、main文件分析

        1、初始化:

                {

                        1、初始化MSP430芯片

                        2、初始化MPU6050

                        3、检测返回值,如果返回值>0,重启MSP430

                        4、开启陀螺仪和加速计

                        5、加载MPU6050内部的陀螺仪和加速计的FIFO-根据内部参数配置

                        6、设置MPU6050内部采样率

                        7、返回刚刚配置的内部的一系列的值

                        8、数组置数函数-c语言特有,将hal数组内的所有值都置为0

                        9、Hal.sensors = ACCEL_ON | GYRO_ON,标志加速计和陀螺仪都打开了

                        10、上报四元数

                        11、加载DMP功能

                        12、将陀螺仪和加速度方向矩阵推入DMP

                        13、手势回调函数-和我们的意图无关

                         14、安卓回调函数-和我们的意图无关

                        15、选择DMP要加载的功能-和这些传入参数的值有关

                        16、加载已选功能

                        17、设置FIFO缓存的速率

                        18、开启DMP

                        19、hal.dmp_on =1标志-DMP开启

                        20、开启MSP430的中断}

楼主:
2、while(1){

               1、USB相关函数和上位机有关,和我们的意图无关

                2、获得时间戳=当前的时间,和我们的意图无关

                3、运动中断函数,和我们的意图无关

                4、控制MSP430芯片休眠函数,和我们的意图无关

                5、查询DMP开了没有和是否有数据更新,(两个都要满足)、

                        1、向DMP的FIFO读取并且计算四元数

                        2、再检测FIFO内是否还存在有剩余的数据-如果没有,数据更新标志位清0

                        3、返回四元数}

楼主:
3、翻译”inv_mpu.c“和”motion_driver_test.c”的函数大概内容

        1、“inv_mpu.c”
  1. 1.static int set_int_enable(unsigned char enable)模块中断使能函数
  2. 2.int mpu_reg_dump(void)测试打印函数
  3. 3.int mpu_read_reg(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data)向芯片读寄存器值,除了MEMORY和FIFO
  4. 4.int mpu_init(struct int_param_s *int_param) MPU6050的初始化
  5. 5.int mpu_lp_accel_mode(unsigned char rate) 进入低功耗模式
  6. 6.int mpu_get_gyro_reg(short *data, unsigned long *timestamp) 获取新的原始陀螺仪数据
  7. 7.int mpu_get_accel_reg(short *data, unsigned long *timestamp获取新的原始加速度数据
  8. 8.int mpu_get_temperature(long *data, unsigned long *timestamp) 获取新的温度数据
  9. 9.int mpu_set_accel_bias(const long *accel_bias) 偏差配置函数
  10. 10.int mpu_reset_fifo(void) 重置FIFO函数
  11. 11.int mpu_get_gyro_fsr(unsigned short *fsr) 获得陀螺仪全尺寸范围函数
  12. 12.int mpu_set_gyro_fsr(unsigned short fsr) 设置陀螺仪全尺寸范围函数
  13. 13.int mpu_get_accel_fsr(unsigned char *fsr) 获得加速度全尺寸范围函数
  14. 14.int mpu_set_accel_fsr(unsigned char fsr) 配置加速度全尺寸范围函数
  15. 15.int mpu_get_lpf(unsigned short *lpf) .获得DLPF范围函数
  16. 16.int mpu_set_lpf(unsigned short lpf) 配置DLPF范围函数
  17. 17.int mpu_get_sample_rate(unsigned short *rate) 获得采样频率范围函数
  18. 18.int mpu_set_sample_rate(unsigned short rate) 配置采样频率范围函数
  19. 19.int mpu_get_compass_sample_rate(unsigned short *rate) 获得罗盘采样频率范围函数
  20. 20.int mpu_set_compass_sample_rate(unsigned short rate) 配置罗盘采样频率范围函数
  21. 21.int mpu_get_gyro_sens(float *sens) 获得陀螺仪灵敏度比例因子函数
  22. 22.int mpu_get_accel_sens(unsigned short *sens) 获得加速计灵敏度比例因子函数
  23. 23.int mpu_get_fifo_config(unsigned char *sensors) 获得开启的FIFO通道函数
  24. 24.int mpu_configure_fifo(unsigned char sensors) 配置开启FIFO通道函数
  25. 25.int mpu_get_power_state(unsigned char *power_on) 获得芯片工作状态
  26. 26.int mpu_set_sensors(unsigned char sensors) 配置传感器的时钟和工作状态函数
  27. 27.int mpu_get_int_status(short *status).获得中断状态函数
  28. 28.int mpu_read_fifo(short *gyro, short *accel, unsigned long *timestamp,unsigned char *sensors, unsigned char *more) 获得FIFO数据函数
  29. 29.int mpu_read_fifo_stream(unsigned short length, 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more) 获得FIFO数据长度函数
  30. 30.int mpu_set_bypass(unsigned char bypass_on) 设置旁路模式函数
  31. 31.int mpu_set_int_level(unsigned char active_low) 设置中断优先级函数
  32. 32.int mpu_set_int_latched(unsigned char enable) 设置中断锁存函数-
  33. 33.设置自检函数
  34. 34.static int get_st_biases(long *gyro, long *accel, unsigned char hw_test) 获取所有的偏差值函数
  35. 35.int mpu_run_self_test(long *gyro, long *accel) 行自检值函数
  36. 36.int mpu_write_mem(unsigned short mem_addr, unsigned short length,unsigned char *data) 向DMP写**函数
  37. 37.int mpu_read_mem(unsigned short mem_addr, unsigned short length,unsigned char *data) 向DMP读**函数
  38. 38.int mpu_load_firmware(unsigned short length, const unsigned char *firmware,unsigned short start_addr, unsigned short sample_rate) 加载并验证DMP映像函数
  39. 39.int mpu_set_dmp_state(unsigned char enable) DMP状态控制函数
  40. 40.int mpu_get_dmp_state(unsigned char *enabled) DMP状态读取函数

楼主:
   4、根据“motion_driver_test.c”创建兼容STM32F10X的代码

                1、DMP初始化函数
u8 DMP_Init(void)
{
                int result;
                unsigned char accel_fsr;
                unsigned short gyro_rate, gyro_fsr;
                unsigned long timestamp;
    result = mpu_init();                                   //1.6050初始化,成功=0,失败=1

         if (result)
                 {
                 STM32F103_Reset();                                 //2.如果失败,重新复位stm32

                         return 8;
                 }

if(mpu_set_sensors(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3.配置陀螺仪和加速计传感器的时钟和工作状态函数
                        {return 1;}

                if(mpu_configure_fifo(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4.配置陀螺仪和加速计开启FIFO通道函数
                        {return 2;}

                if(mpu_set_sample_rate(DEFAULT_MPU_HZ))               //5.配置默认的采样率
                        {return 3;}

                mpu_get_sample_rate(&gyro_rate);                      //6.获得陀螺仪采样频率范围函数

                mpu_get_gyro_fsr(&gyro_fsr);                          //7.获得陀螺仪全尺寸范围函数

                mpu_get_accel_fsr(&accel_fsr);                        //8.获得加速计全尺寸范围函数

                memset(&hal, 0, sizeof(hal));                         //9.数组填数函数

                hal.sensors = ACCEL_ON | GYRO_ON;                     //10.标志位-"开启传感器"设置为加速计和陀螺仪

                if(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11.加载并验证DMP映像函数
                  {return 4;}

  if(dmp_set_orientation(inv_orientation_matrix_to_scalar(gyro_orientation)))    //12.推送陀螺仪和<a  target="_blank">加速度计</a>的方向矩阵到DMP
                        {return 5;}

  hal.dmp_features = DMP_FEATURE_6X_LP_QUAT | DMP_FEATURE_TAP |
  DMP_FEATURE_ANDROID_ORIENT | DMP_FEATURE_SEND_RAW_ACCEL | DMP_FEATURE_SEND_CAL_GYRO |
  DMP_FEATURE_GYRO_CAL;                                                           //13.DMP的功能选项标志位设置,用来告诉DMP要开启的功能

  if(dmp_enable_feature(hal.dmp_features))              //14.使能上述功能
                        {return 6;}

  if(dmp_set_fifo_rate(DEFAULT_MPU_HZ))                 //15.配置DMP的FIFO速率
                        {return 7;}

  mpu_set_dmp_state(1);                                              //16.开启DMP

  hal.dmp_on = 1;                                                    //17.标志位-"DMP状态"为开启

          run_self_test();                                      //18.DMP的自检,就是标定现在的状态为坐标原点

                return 0;

楼主:
    2、DMP欧拉角获取
        short gyro[3], accel[3], sensors;
        unsigned char more;
        long quat[4];
        float q0=1.0f,q1=0.0f,q2=0.0f,q3=0.0f;
        float pitch,roll,yaw;
         u8 DMP_DATA_UPDATA(void)
        {
                unsigned long sensor_timestamp;
        gyro_data_ready_cb();                   //数据采集结束标志位

        if (hal.new_gyro && hal.dmp_on)         //用于计算四元数函数
                {
                        if(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
                                {return 1;}

                        if (!more)
                                        hal.new_gyro = 0;
                                        if(sensors & INV_WXYZ_QUAT)
                                                {
                                                                q0=quat[0]/q30;
                                                                q1=quat[1]/q30;
                                                                q2=quat[2]/q30;
                                                                q3=quat[3]/q30;
                                                                pitch=asin((-2)*q1*q3+2*q0*q2)*57.3;
                                                                roll=atan2(2*q2*q3+2*q0*q1,(-2)*q1*q1-2*q2*q2+1)*57.3;
                                                                yaw=atan2(2*(q1*q2+q0*q3),q0*q0+q1*q1-q2*q2-q3*q3)*57.3;
                                                }
                }

                return 0;

楼主:
注意事项:
1.
模拟i2c的内容:
附件内有模拟I2C的代码,因为i2c内的延迟函数是通过while(time–)实现的,所以延迟长度可以通过time的值控制,为什么要考虑这个呢,因为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单片机会 在“u8 DMP_Init(void) “函数中的 if(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11.加载并验证DMP映像函数等待要很久,而这个函数的本质就是不断的通过I2C向6050收发数据,而我当时的I2C代码因为怕时钟线跳变时有延迟,所以给他每次跳变都加了很大的延迟,所以导致对于这个6050的这个函数也会延迟恒久,但是当我把软件延迟的变量变小,发现一下这个函数就通过了

楼主:
关于mpu6050返回四元数的途径:
我们知道获取外部的数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片机一直通过询问标志位的方式去获得外部数据,另外一种是外部给单片机引脚一个电平跳变方式,来告诉单片机读取数据,也就是外部中断,而且第二中种效率高,但是对于6050,如果设置的dmp,他的默认中断触发是50us的高电平(应该是的),us对于单片机来说可能会出bug,所以选择巡查的方式来读出数据,所以在测试中,我用的是滴答定时器在固定的时间间隔来读取数据,因为6050产出的数据速度远远大于每次单片机去读取的时间,所以不用担心会读出空数据,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单片机的读取时间过慢,比如说1s读一次,那么就会死机,这个好像是因为fifo的会阻塞问题把。具体的不清楚,

楼主:
编译结束时,warning和error都要关注:
有时候warning也会让程序出bug

楼主:
Keil特有的格式:
1.c99的结构体无法识别,要把它该成GUI的结构体
2.static _inline 关键字无法识别 要改成static __inline

楼主:
mpu6050的功能报错:
因为它没有 accel_cfg2,lp_accel_odr,accel_intel 这三个功能,所以在inv_mpu.c内的struct gyro_reg_s 中把它注释掉

网友A:
MPU6050的DMP处理后需要校正和自检吗

网友B:
MPU6050的DMP输出的yaw角,为什么需要10-20秒钟才能稳定

网友C:
求助:mpu6050陀螺仪DMP 获取到的四元数

网友D:
mpu6050中DMP输出的欧拉角是什么样的

网友E:
Mpu6050的dmp可直接输出加速度,角速度和各轴的倾斜角度不需要姿态解算了

网友F:
用完dmp之后还需要滤波吗

网友G:
欧拉角是用来唯一地确定定点转动物体位置的三个一组独立角参量,由章动角θ、进动角ψ和自转角φ组成

网友H:
使用MPU6050硬件DMP解算姿态的算**不会比较复杂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2、main文件分析

        1、初始化:

这个列表是程序真正运行时顺序执行的吗 还是有循环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Keil特有的格式:
1.c99的结构体无法识别,要把它该成GUI的结构体
2.static _inline 关键字无法识别 要改成s ...

c99的结构体 GUI的结构体 这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K:
可以从四元数通过以下关系式获得欧拉角:

• arctan和arcsin的结果是  ,这并不能覆盖所有朝向(对于   的取值范围已经满足),因此需要用atan2来代替arctan。

网友L:
一种是用原始数据(三轴加速度,三轴角速度),通过一些(卡尔曼滤波、积分运算、减少误差零点漂移等)姿态融合算法转化即可。这两种方法哪个对单片机的资源消耗少呢

网友M:
传感器MPU6050的DMP是指的什么?

网友N:
如何使用MPU6050的FIFO和DMP

网友O:
有没有人成功移植MPU6050的DMP库

网友P:
ttps://github.com/jrowberg/i2cdevlib/tree/master/MPU605

网友Q:
为什么我的MPU6050 DMP编译错误

网友R:
什么是欧拉角

网友S(2022-11-01):
可以使用模拟iic实现mpu6050的读取吗

网友T:
其实就是使用dmp库(驱动)来配置dmp模块

网友U:
怎么改mpu6050 dmp库?

网友V:
能够使用mm32实现对代码的控制码

网友W:
这个怎么是stm32的代码呢?

网友X:
有没有人成功移植MPU6050的官方DMP库

网友Y:
卡尔曼滤波就好了,新手用起来都差不多的

网友Z:
mpu6050的芯片中包含一个dmp模块(硬件),但是如果需要使用dmp模块(硬件),则必须正确的配置dmp模块。

网友AA:
获取欧拉角怎么去控制小四轴呢?算法是怎么关联的呢?

网友AB:
6050的dmp怎么关掉i2c的旁路

网友AC:
可以不用MPU6050的DMP来得到四元数和欧拉角吗

网友AD:
如何设置mpu6050的量程?

网友AE:
读到了四元数该怎么进行姿态控制

网友AF:
mpu6050没有磁力计能算出欧拉角吗

网友AG:
MPU6050模块是块好东西。

网友M:
MPU6050 dmp读取数据溢出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H:
直接用MPU6050内部的自带的数字运动处理器。

网友W:
四轴可以使用mpu6050的dmp 么?

网友Q:
MPU6050的DMP库能直接输出四元数

网友A:
如何得到6050零点漂移值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