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ortex-M4和Cortex-M3内核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9-27):
Cortex-M4和Cortex-M3再市面上非常的常见,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ARMCortex-M4运行更快、休眠功耗更低

网友B:
其实在效率上没有太大区别的

网友C:
M4比M3增加了浮点处理器FPU

网友D:
cortex-M4执行的所有的DSP指令集都可以在一个周期完成,Cortex - M3需要多个指令和多个周期才能完成的等效功能。

网友E:
一般情况下ARM7 Cortex-M3 Cortex-M4可以认为是一类

网友F:
内核下同M4更强大,编程基本一致

网友G:
它们是不同架构的,寄存器有些不一样

网友H:
Cortex-M4 的性能计算,性能比大

网友I:
基本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J:
ARMCortex™-M4处理器内核是在Cortex-M3内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网友K:
主要是m4比m3多了dsp的支持功能,m4还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L:
M4只是在M3的基础上增加了DSP的支持

网友M:
还真么关心过内核的问题,
有实实在在的说明么?
干货的那种

网友N:
可以看看ARM的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Cortex-M4运行更快、休眠功耗更低

所以价格合适的情况下,选M4核的更好一些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真么关心过内核的问题,
有实实在在的说明么?
干货的那种

我也只是有些好奇,不同的内核肯定有不同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主要是m4比m3多了dsp的支持功能,m4还支持浮点运算。

那M3核的浮点运行是靠什么跑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它们是不同架构的,寄存器有些不一样

寄存器不同,所以汇编会有一些不同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Cortex-M4运行更快、休眠功耗更低

运行速度更快?那功耗应该更高啊,是因为架构不同吗?

网友O(2022-11-04):
m4比m3多了dsp和浮点运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m4比m3多了dsp和浮点运算吧

是硬件加速的浮点运算吗?

网友P:
楼主您好,我司是航顺和GD兆易的高级代理,您给一个芯片方案,我给你一个完美答复,如有意向可+q380538237

网友O(2023-01-03):
增加了浮点处理器F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