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锁相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9-27):
描述
  锁相环是指一种电路或者模块,它用于在通信的接收机中,其作用是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处理,并从其中提取某个时钟的相位信息。或者说,对于接收到的信号,仿制一个时钟信号,使得这两个信号从某种角度来看是同步的(或者说,相干的)。由于锁定情形下(即完成捕捉后),该仿制的时钟信号相对于接收到的信号中的时钟信号具有一定的相差,所以很形象地称其为锁相器。而一般情形下,这种锁相环的三个组成部分和相应的运作机理是:1鉴相器:用于判断锁相器所输出的时钟信号和接收信号中的时钟的相差的幅度;2可调相/调频的时钟发生器器:用于根据鉴相器所输出的信号来适当的调节锁相器内部的时钟输出信号的频率或者相位,使得锁相器完成上述的固定相差功能;3环路滤波器:用于对鉴相器的输出信号进行滤波和平滑,大多数情形下是一个低通滤波器,用于滤除由于数据的变化和其他不稳定因素对整个模块的影响。

网友A:
可以参照电子线路

锁相的主要目的是稳定输出期望的频率信号

网友B:
锁相环是一个很实用的电路

网友C:
锁相环很经典实用的功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电子线路

锁相的主要目的是稳定输出期望的频率信号

锁相环挺神奇的感觉

网友D:
一些DDS芯片也都是锁相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些DDS芯片也都是锁相环

看来锁相环还是有不少的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