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电流探头校准装置的操作步骤

楼主(2022-09-27):
价格:1000 元
电流探头校准装置由两个半同轴转换器组成。当电流探头组装在其上时,形成一条同轴线:外导体缠绕在电流探头上,内导体穿过探头的直径。将源端连接到校准架的输入端(端口1),将校准架的输出端连接到匹配负载,将电流探头的输出端连接到网络分析仪的输入端(端口I21 2)。用扫频法测试S随频率的变化曲线。然后,根据公式对曲线进行修改,即可得到传输导纳频率曲线。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扫频测量速度快,网络分析仪一次可以设置201个点,画一次曲线。
以下描述了电流探头校准装置的操作步骤和校准结果:
1.将USB—GPIB接口卡插入PC,将SoftplotV6.0映射软件安装到PC,将Pc与网络分析仪连接。
2.将网络分析仪与校准电流探头所需的电缆和适配器连接,根据探头校准的频率范围直接校准网络分析仪。
3.将网络分析仪的源输出端连接到校准架的输入端。校准架的输出端接匹配负载,电流探头的输出端接网络分析仪的输入端(接收端)。测试结果表明,s:。曲线。
4.用绘图软件将曲线采集到PC机上。
5.列出组成S曲线的201个数据点。
6.将201数据复制到PC中的Excel表中,取数据值,从该值中减去34(修正系数)。
7.将修正后的Excel表格中的数据复制到绘图软件的数据表中,绘制出修正后的曲线,即为输电导纳-频率曲线。
8.将传输导纳曲线复制到PC的画板上,用u盘检出或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供EMI测试仪使用。
以上内容是电流探头校准装置的操作步骤的相关介绍,如您还有其他使用问题,欢迎登录西安普科电子科技www.prb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