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低通滤波器输出波形严重失真问题

楼主(2022-09-27):
      最近使用Microchip的FilterLab设计了一个二阶IIR低通滤波器(-3dB通带频率为10KHz,-30dB阻带频率为60KHz),并在实际硬件电路中通过NE5532运放实现,但1KHz标准正弦波通过实现的低通滤波器后,最大偏置(正弦波峰峰值的一半)下其输出波形的下半周还多一点都被削掉了,没有偏置则输出波形幅度极低。不知问题所在。特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佬。谢谢!

如果您有一个可实现的IIR低通滤波器,可加微信打电话有偿共享。谢谢!

网友A:
看NE5532的规格书,它在低压的情况下是输入输出关系是不成正比的

网友B:
是单电源吧

网友C:
别给运放通电,这样就可以搞出一个永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NE5532的规格书,它在低压的情况下是输入输出关系是不成正比的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您指出的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设计这个低通滤波器的确需要小信号的线性特性,现在看来NE5532不适合我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NE5532的规格书,它在低压的情况下是输入输出关系是不成正比的

这应该是输出接近电源轨时的情况。NE5532用于+-5V以上的电压,最好是+-9~+-15V之间,我常用=-12V。
+-12V时输出电压一般在+-9V之内能保持线性和低失真。
如果是单电源供电(不建议),则输出低于2V或高于VCC-2就非线性了。
没看到楼主的电源,如果是单电源并且是单3.3~5V供电的,一定要用合适单电源工作并且是轨到轨的运放。

楼主:
大佬就是大佬,一语中的!!!必须点100个赞!
我们的设计的确用的是单电源,加了一个负电源后就工作正常了。
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输出接近电源轨时的情况。NE5532用于+-5V以上的电压,最好是+-9~+-15V之间,我常用=-12V。
+-12V ...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我们计划先把双电源搞工作并用到我们的实际应用中去,然后再进一步改进使用单电源。

您说的轨到轨运放是不是指具有 Rai-to-Rail Input/Output 特性的运放,比如 MCP628x?

网友E:
高偏置,隔直交流输出。

网友F:
这个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满足要求。

非常感谢!!!感谢您百忙中花时间来提供帮助,而且提供的还是正解。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偏置,隔直交流输出。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我们计划先把双电源搞工作并用到我们的实际应用中去,然后再进一步改进使用单电 ...

是的,就是Rai-to-Rail Input/Output,但要注意,有的IC是Rai-to-Rail Output,输入不是,一定要仔细看其手册,了解其基本性能,比如工作电压范围、工作电流、输入输出范围、增益带宽积、上升率、输入偏置电流、输入失调电压、输入失调电流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Rai-to-Rail Input/Output,但要注意,有的IC是Rai-to-Rail Output,输入不是,一定要仔细看其 ...

感谢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