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的偏置

楼主(2022-09-27):
运放的偏置

VREF端接了一点电阻R 5.1K,这是抬高运放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什么用意?哪个清楚的,详细讲讲

网友A:
便于测量正电压和负电压。

网友B:
个人认为是分压电阻,给同相端一个电压值。

网友C:
担心运放低电平输出饱和。

加入VREF 后,使得运放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网友D:
偏置计算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是分压电阻,给同相端一个电压值。

应该不是

楼主:
你好 虚端计算 电流相等:【(Vi--V+)/R1】=【(V+--VR)/Rf】,你这个怎么有点看不懂。。。

一个意思,V+的电压,等于VR加上Rf两端电压。而Rf两端电压等于(Vi-VR)/(R1+Rf)。你提取一下V+应该是一样的结果。(为了后面V+=V-,我直接写的V+) 另外,QQ 491136947

楼主:
你这个V+=V1?V1应该是V-   写错了

明显错误,抱歉